关于电池并联充电!!!!!!!

楼主(2009-01-29):
能不能做跟线将一个公的平衡头并联出两个母平衡头同时给两块
电池
充电呢?这样做有什么坏处?

网友A:
前提是这两块电池的物理和化学特性要完全一致,这可能吗?

网友:
对于完全相同电池可以,不过冲之前必须保证2颗电池电压一致或接近。。。
坏处:电压相差过大可能导致电线过热或起火。同时充电时间增加。

网友B:
我用同一品牌的两块电池充电
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C:
如果两块电池一直并联充放电那没问题。
充电最大电流不得超过单块电池的c数

网友D:
电压差别不大可以的,没有问题,充电电流可以1.5倍到2倍

网友C:
从安全角度说,当充电电流超过单块电池c数时如果并联的电池因为任何原因开路,则超额的电流全部加到尚连在充电电路的电池上,后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