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新手请教。。。。

楼主(2009-01-29):
潜水两月有余, 阅帖无数。。。一下事宜依然不明。 望各位大大赐教

1, 目前我只有电脑N台(配置一般般哈)   各类模拟软件。(fms  G2  G3  G4  XTR。。。
2, 遥控器没有。  (如果有300-500米之间的遥控器推荐一款,近几年没准备换遥控,稍稍玩一下而已 )
3, 狗,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买了狗是不是还要买个遥控?)
4, 淘宝上 90多米的“模拟器” 是不是  = 一个遥控器的“手柄”(就是没有发射)+一个 狗 +一套 模拟软件?
5, 玩模拟的遥控器可否自制? (小弟如果t有一些单片机的基础,皮毛而已,只能说了解)
6, 。。。。。想不到了。。之前想到的现在记不起啦。。。倒是再补充

可请赐教  不胜感激。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写一个扫盲贴呢?

网友:
问这问题只能说明您潜水不够
1 电脑一般就可以了 太多模拟软件没用的 基本就G3 或者XTR
2 没控你啥都干不了
3 狗就是破解 不过好象分G3的狗和 XTR的狗
4 对!
5 不是很明白你意思 你意思是自己做个遥控出来?
建议继续潜水。。。

网友:
建议一边模拟一边潜水

楼主:
谢谢谢谢。。我决定还是去淘宝买个90的模拟器套件吧。 然后潜水。。。。

5的话, 我是想自己用单片机做个遥控器, 暂时不做高频部分。 只是拿来玩模拟。 到时候自己懂了一些的时候。。。。。  不过还是算了。。 花钱买个T6 好像也不贵。。。
T6A   和T6C  有什么区别。。

网友:
狗自己可以做   或用音频线代替狗
狗是用来把电脑和遥控器连接起来部分   收个2手控就行了
A便宜  飞固定翼
C贵些   还可飞直升机

网友:
自己做手柄没必要有单片机基础,四个滑变接好,接在电脑后面的游戏杆接口上(针脚定义一定要看清)然后在控制面板里添加一个新的游戏控制器,调整一下就O了。《大硬》上看的,没试过,

网友:
5、没必要自制,市面上就有带遥控手柄一体化的模拟器(无遥控功能)卖。

网友:
说说我自己的情况,也是刚接触模型.
1.准备几样东西,
电脑,
遥控器,例如我用的振华2000-II
遥控器和电脑的连接线,例如我用s端子转com口的连接线,com口接电脑,s端子接遥控的教练口
模拟软件,fms,realflight g2
辅助软件ppjoy

2.安装软件,具体安装方法多潜水,看别人怎么装.

3.接线,调试遥控器,设置软件.

例如我现在用的ppjoy,安装后设置一直没成功,怎么摇遥控的杆电脑都不反应.在坛子里找了好久也没解决.最后还是去看了外国的网站,看到其中以项,我们这的模友可能知道,但都没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