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横滚

楼主(2009-01-29):
450能平飞,悬停。今天相来个横滚,结果一打副翼,没直接的翻过来,是划过一个大园弧,差点碰到地,才翻过来。第二次我把机子调成3D模式翻,和第一次一样,还加上了个尾舵打旋,差点撞机了。请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A:
这么说吧,450飞机目前多使用的是电子混控,如果想飞出漂亮的横滚不是不可能,但比起机械混控来还是逊色不少,建议增强练习,很快会掌握的。

网友:
机身朝上桨在下的时候是要负螺距加油的,不知道楼主机器调到什么状态
练习过模拟器没

网友:
新手的话还是高空+大速度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450飞机目前多使用的是电子混控,如果想飞出漂亮的横滚不是不可能,但比起机械混控来还是逊色不少,建议增强练习,很快会掌握的。

和电子机械混控没有关系,关键的手法是反过来的半圈要慢加负螺距,才能保持原地横滚

新手应先练前后左右原地翻,才能试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子机械混控没有关系,关键的手法是反过来的半圈要慢加负螺距,才能保持原地横滚

新手应先练前后左右原地翻,才能试横滚

请仔细介绍一下具体的手法,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电子机械混控没有关系,关键的手法是反过来的半圈要慢加负螺距,才能保持原地横滚

新手应先练前后左右原地翻,才能试横滚

新手前后左右原地翻是怎么翻的?手法怎么打?

网友:
原地翻比较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