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 终于炸了个稀巴烂

楼主(2009-01-29):
今天下午外面不冷,探头探脑找了个人少的地方,第一个起落很顺利,受到点小风影响,及时降落保命。第二次起飞后升高到一人高,被风推向花池,打舵修正加油门,刚刚脱离危险就被一阵小风吹高,并有点失控倾向,纠正方向的时候疏忽了对高度的控制,终于到两层楼的高度上,撞了树梢,飞机倒扣头向下从5米左右高度坠地。

大桨夹很配合情绪,坚定的断了
大十字盘断了个球头(仰俯方向的)~~第一次断
舵机拉臂断了一根(仰俯方向)
自制尾撑彻底粉碎

最惨的收拾残骸时发现机身在大齿盘的位置摔断了

网友A:
初四...谐音出事...唉....

网友:
004经不起点小风。

网友B:
不炸不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炸不进步!!!!!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C:
没有螺距变化的飞机 来风的时候多半都会被吹高 就算你把油门关了 他们还是高

如果是 6通带螺距的  变成付 螺距 飞机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螺距变化的飞机 来风的时候多半都会被吹高 就算你把油门关了 他们还是高

如果是 6通带螺距的  变成付 螺距 飞机就下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螺距变化的飞机 来风的时候多半都会被吹高 就算你把油门关了 他们还是高

如果是 6通带螺距的  变成付 螺距 飞机就下来了

应该是负螺距,所以我说有点基础的可以玩250了,就是不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四...谐音出事...唉....

 似乎分析得很对
在不该飞行的日子里飞的结果……
看了心痛 慰问LZ中……

网友:
上450吧 会好点

网友:
唉……我中午还给你发短信约你出来一起炸的。结果你也不搭理我。
我只好自己跑去工体炸。今天有点风,基本上是飞机跟着风跑,拉都拉不回来。
虽然炸了非耐,至少我抱住了004.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负螺距,所以我说有点基础的可以玩250了,就是不听

250好像是比较烂的一部JJ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螺距变化的飞机 来风的时候多半都会被吹高 就算你把油门关了 他们还是高

如果是 6通带螺距的  变成付 螺距 飞机就下来了

变化螺距的就能保持不动吗?不可能吧?那至少还要有加速度传感器之类的东西控制才行吧?

网友:
初3我大炸,牺牲壮烈,初4不敢飞了,初5,一些顺利,以后飞的时候看看天气再看看黄历

网友E:
E004 二级风 可以正常起飞训练。 (实习飞行员,只能在室内飞)
违反飞行安全手册 结果只有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E004 二级风 可以正常起飞训练。 (实习飞行员,只能在室内飞)
违反飞行安全手册 结果只有炸机。

对!这2级风还得是一个方向来地!若是东南西北转圈的来的话,老鸟没准也会炸!

楼主:
我怀疑电直可能有简单智能,而且思想中带有一定的自毁倾向,至少不仅仅是一台机器。

回想起,已经很多次类似的经历了。
偌大个草坪,上风口有个路灯,飞机非要自己过去撞灯。
偌大个的房间,飞机不撞桌子椅子,非要撞靠墙竖着放的大图板,然后掉在慢慢倒下的图板下,等着被拍死。
偌大的园子,有亭子有树木有变电站,非要撞变电站。
旋翼总能找到竖直的东西削,脚架总能找到硬地方蹲,副翼杆总能找到合适角度把自己折腾断了...........................

我怀疑我的004的四合一里是不是有个AI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电直可能有简单智能,而且思想中带有一定的自毁倾向,至少不仅仅是一台机器。

回想起,已经很多次类似的经历了。
偌大个草坪,上风口有个路灯,飞机非要自己过去撞灯。
偌大个的房间,飞机不撞桌子椅子, ...

笑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电直可能有简单智能,而且思想中带有一定的自毁倾向,至少不仅仅是一台机器。

回想起,已经很多次类似的经历了。
偌大个草坪,上风口有个路灯,飞机非要自己过去撞灯。
偌大个的房间,飞机不撞桌子椅子, ...

我强烈怀疑飞行员有虐待倾向并且拥有双重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