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桨螺距测量的正确方式~~

楼主(2009-01-30):
用螺距尺测量发现影响精度的地方蛮多的~~

1.桨与桨夹的角度,不可能保证每次都会把桨摆直到同一角度,只能目测估计,角度稍有变化亦会影响螺距尺的平衡和读数,基本歪一点就可以差一度;
   因为再调整连杆的长度时不免要拆转,容易碰到桨,而且用手搬动螺距尺的时候亦会不小心使桨与桨夹的角度发生变化;
2.螺距尺是夹在靠桨跟出还是靠桨尖处好呢?
3.螺距尺夹在桨上亦可前后小范围移动,要保持与大桨的垂直;
4.十字盘如果不水平也会对桨距测量有影响;
5.是否平衡也都是靠单眼简单的对平衡杆水平;

用螺距尺,貌似精确,但实际上测量都是建立再目测估计的基础上的~~所以我觉的误差1度应该都可以接收,至于精确到0.X度,就更没必要自欺欺人了~

期待更好更快更准确的螺距测量方法和工具的问世~~~

网友:
学习……
我测螺距也测不准 不知道有什么好工具灭有

网友:
毛姑姑就行了
测转速才是硬道理

网友:
楼上是对的!转速OK就行了!

网友:
误差总是存在的不要钻牛角尖

网友:
测量螺距是看螺距尺边缘和平衡杆平行,和螺距尺在大桨的什么位置没有关系的呀!而且螺距尺本来就有误差,不信你让两个人来测你调好的螺距,肯定读数不同,和人眼睛的视差和平衡杆是否水平有关系的,在1度左右的误差没有必要深究了,调好双桨就行了!

网友A:
俺是这么测的,你也可以

网友B:
 ls的GG  那东西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的GG  那东西在哪可以买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f41bd06f535b9b6fcdaae4a6596456d1.jhtml

网友C:
bevel box貌似不错,特别是如果能人工校零点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bevel box貌似不错,特别是如果能人工校零点话

应该可以  有zero按钮

网友:
螺距尺测出来的做个参考,关键还是在飞的时候,悬停的时候,调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是这么测的,你也可以

先进,不过仍有两个不确定度:

1.怎么校正零点呢,何时知桨夹是水平的,难道要用水泡,那么机身也得绝对水平,而且平衡杆也的保持绝对水平,要不桨距也会变;
2.对桨要求高,要保证桨安装后中心水平线绝对平行于桨夹~

抱歉,专牛角尖了,哈哈~~~

考虑买一个~不过有点小贵

网友:
东西不错!不过貌似我们普通调的螺距也一样飞啊!

网友:
N久就不螺距尺了,零点螺距抓住飞机推油用手感觉(450),最大正负螺猛推油门去调整,最准确。

楼主:
LS的有背景吧,这样的签名也没事情~~

网友:
貌似还是要与螺距尺一起用!先找水平0度后,才能方便使用!

网友D:
7楼的东东还要看副翼杆水平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7楼的东东还要看副翼杆水平才行啊

需要吗?看来真正懂得测螺距的人并不多呀,呵呵

主轴就是0度的基准点,请楼上各位仔细回去想一想吧

网友D:
7楼是无副翼的吧,怪不得这么牛

网友A:
是无副翼,无门无派千红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