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样的充电器呢???????????

楼主(2009-01-30):
油动固定翼
,把接受电和发射电改了 ,接收电是5节1.2V的镍氢
电池
,发射电用的是9.6V的镍氢电池,不知道用什么
充电器
来充电,原装的FUTABA充电器,可以用吗??谢谢,指教~!~!~!~!

网友A:
如果电池是串好的,那就买一个多功能充就可以了,可以选择B6系列的,价格比较便宜,速度也快(需要配一个电源)
如果还是单节的,可以在电器市场买一个单独充此类电池的充电器.我买过一个一次充6节的,不到30元,就是速度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