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尾桨不转了????

楼主(2009-01-30):
经过观察发现,尾桨不转是因为前面的皮带轮不转了,前面的皮带轮不转了是因为我给皮带轮下面的轴承加润滑油了。
有哪位大大知道皮带轮下面的结构吗?
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A:
看看尾驱动齿轮是不是滑牙了。

网友B:
这个很复杂吗?玩航模的,多动手、动脑、多观察吧!呵呵!

网友C:
检查一下是不是下齿盘和皮带轮驱动齿没有咬合好

楼主:
观察了,齿轮咬合没有问题,齿轮上面带的轴还是跟着转的,但是轴上面的皮带轮就是不转,难道是轴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