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 低高油门都振动,中油门震动得厉害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1-30):
低油门时和高油门貌似看不到双桨问题,但从高油门拉下来低油门的时候,却中间会震动得超级厉害,连机身都晃动,这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如何解决~

网友:
这时候应该注意两边桨的平衡,还是主横轴是否还直 ,排除法

网友A:
大桨是否平衡(动/静)
三轴和旋翼头螺丝是否弯曲
两侧大桨夹松紧程度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是否平衡(动/静)
三轴和旋翼头螺丝是否弯曲
两侧大桨夹松紧程度是否一致

大桨是否平衡(动/静)   :     动 和 静怎么看?我是菜鸟不太会,要用桨平衡仪吗?

三轴和旋翼头螺丝是否弯曲 我看过都貌似没有弯曲: 主轴拆过 试过没弯曲,  横轴更换过,还有个什么轴?

两侧大桨夹松紧程度是否一致: 基本调成一致,就是在低速高速都没什么问题,而在中间一段震得离谱

网友:
拆了大桨开油门机是否还震动?

网友:
如果排除了主轴、横轴和尾轴的弯曲,震动就肯定是由于偏心引起的。

要消除震动(或者减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就必须把整个旋翼头系统的重心调节到和主轴轴心尽可能近的位置。偏心的系统,都有一个震动的“固有频率”。如果大桨的转速接近这个“固有频率”,那么震动会被大大地加强,所以能够被肉眼轻易的观察到。重心偏离轴心越远,这个固有频率就越低;反之重心越接近轴心,震动的固有频率就越高。只要把旋翼头和大桨的重心配平到足够接近轴心,以至于震动的固有频率高于大桨的最高转速,就可以保证不会发生共振。由于旋翼头都是材质均匀的金属材料构成的,而且加工精度很高,所以除非装配出现严重问题,一般不会成为震动的来源。除此之外,就只有平衡翼和大桨。

平衡翼的配平很容易,因为两片翼的质量都很小,而且也是材质均匀的塑料构成,所以只要保证两边的平衡杆长度相等就可以了。

剩下的就是大桨,一般来说也是震动的主要来源。首先大桨安装一定要完全轴对称,否则重心很定会偏离轴心,造成震动。其次就是大桨的动/静平衡。

静平衡就是指两片大桨的重量要非常接近,对450级别的飞机而言根据我的经验重量差一般要在0.3克以内。动平衡就是指两片大桨的质量与重心的半径的乘积必须相等

m1 x r1 = m2 x r2

Bob White的平衡方法是,先把两片大桨的重心调节到相同的位置(可以在桌面上放一根主轴或者圆珠笔,把大桨放在上面然后前后移动找出重心),然后在重心的位置贴胶带把两片桨的重量调节到基本相同。其实如果有桨平衡器(或者用一根螺丝把两片桨拧在一起也可以),把两片桨面对面固定起来然后架空,在轻的一端贴胶带直到平衡就可以了。

高品质的桨,比如碳纤桨,基本上买来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平衡了不需要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