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个翼龙改水机的方案~

楼主(2009-01-30):
新手求个翼龙改水机的方案~ 不知各位有没有先例? 上个PP看看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316
看看我的翼龙配置,当然你不需要像我一样买那么多的配件,够用就好了,我现在才发现多买了很多没用的或不容易坏的!~

楼主:
我是翼龙改水上飞机  不是买翼龙  我的翼龙快玩烂了都

网友(2009-03-08):
我也想翼龙改水机,考虑用泡沫做水鞋,泡沫外最好涂一层防水油漆, 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油漆。水鞋的浮力至少1000克, 水鞋的前沿应该比较高,螺旋桨的推力造成水鞋前沿下沉,太低了怕成成潜水艇一样。另外,水鞋上加上车轮,既可以水降,又可以陆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