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尾翼锁尾问题,有兴趣的进来聊聊。

楼主(2009-01-30):
我目前是 GM700  +  辉胜9g ,控是天9.炸过几次后,现在尾巴有跑偏现象。调校无效,想换掉。
请问目前  最经济  锁尾效果又好  的陀螺和尾舵是什么组合?  不知道KDS800 这个陀螺怎么样,配合什么尾舵使用最好。

网友:
我的KDS800+262HB一样偏

网友:
炸过 尾巴跑偏  并不是换个陀螺和尾舵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要不就换架新飞机试试

网友A:
GM700 如果没坏的话,应该不用换,辉胜9g 建议换掉,
你现在尾巴有跑偏,不一定是陀螺和尾舵的问题,请仔细检查尾总成的每个环节,
机械的问题可能性更大, 虽然换高级电子设备可能有改善,但是机械的隐患并没有排除.

思路是这样的:调试到普通设备也工作正常了,要求高的再换高级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GM700 如果没坏的话,应该不用换,辉胜9g 建议换掉,
你现在尾巴有跑偏,不一定是陀螺和尾舵的问题,请仔细检查尾总成的每个环节,
机械的问题可能性更大, 虽然换高级电子设备可能有改善,但是机械的隐患并没有排除.

思 ...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GM700 没坏,应该是做尾舵的辉胜9G有问题或者机械方面存在问题,我在仔细检查下机械,然后把尾舵换个好点的,在试试。

另外,GL的尾推结构经常会出现发卡的现象,用铅笔擦擦尾轴就会好一点。

网友:
想换个经济实惠点的锁尾真的不容易啊

网友:
固郎本身的尾推是有点问题  换上飞越的就好了 有单推了双推两种

楼主:
锁尾舵机换成了262HB,效果果然好了很多。
另外吧尾推换成了塑料的,不卡了。

网友:
带槽的压带轮
可以很好的防治尾轴跑偏问题

网友:
请问那有带槽的压带轮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