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尾推发卡,怎么解决。

楼主(2009-01-30):
把尾推杆拿下,用手波动尾推很卡,怎么办。

网友A:
尾轴变形?

网友B:
huan 换尾轴和尾推

网友C:
看看是尾轴弯了还是铜套磨损了。
如果都不是就用机油冲洗一下。

网友D:
尾轴过粗?
WD40

楼主:
尾轴换的新的,尾推铜套很新没有磨损的痕迹。 我用铅笔擦尾轴就又滑了,但是飞不了多久还会变卡,难道是固郎尾推的设计缺陷。

网友E:
推上的爪螺丝松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