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 2S锂电飞004的模友,感觉JJ不够劲吗?来,与大家分享一招。。。

楼主(2009-01-30):
经过几天苦练,我的 004终于可以连续悬停了,
这时以前未曾注意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我的两块 1600,7.4V锂电都是充满电飞一分钟就没力,只能靠地效飞行了,
然后歇十几秒又能飞起来几十秒。。
这样折腾半天电池也没任何温度。。测量电池截止电压,7.55V左右。
开始我怀疑是电池的问题,以为是电池放太久过期,或者本身C数虚标严重,放不出电来

今天考虑了下,想电池飞完没温度 应该是电池潜力尚未挖掘尽,
而且飞完后 7.55V 的截止电压也似乎高了点。
所以决定给主电机换 13T的齿轮试试,
结果很成功,现在机机明显有劲多了,好操控不少。
连续悬停几分钟没问题。。(场地小,技术有限,最多一次只能悬停几分钟)
飞完后电池微微发热。。。飞到爬升不起来,电池截止电压在 7V 左右。

感觉这次改动相当成功!
不用新买锂电池了,省了银子和时间啊,哈哈
特将此经验与大家分享!
那些用 2S锂电的朋友,如果感觉飞机不够劲或飞不动的,试试换颗大点T数的主齿轮吧!很可能有惊喜哦!
(注:以上测试配置为全套 004 原装,除了电池换了锂电)

网友A:
我还准备找地方录制E004 25分钟不着陆悬停呢。

网友:
看起来值得一试,只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有卖合适的齿轮。

网友B:
同意山上的意见,哪里有适合004的大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准备找地方录制E004 25分钟不着陆悬停呢。

齿轮 5imx 商城就有,只是有点小贵。。

你用 7.4V锂电,其他全部原装? 25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意山上的意见,哪里有适合004的大齿轮。

齿轮换大后,马达的负荷会加重——电流增大——4IN1吃不消——烧毁——修4IN1或换新的——拆齿轮——装上原配齿轮。
结果:赔钱的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齿轮换大后,马达的负荷会加重——电流增大——4IN1吃不消——烧毁——修4IN1或换新的——拆齿轮——装上原配齿轮。
结果:赔钱的买卖!

.........既然您都这么说了,我还是踏踏实实先跑车吧
一块电池跑差不多40分钟,昨天一块半电池跑了一下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齿轮换大后,马达的负荷会加重——电流增大——4IN1吃不消——烧毁——修4IN1或换新的——拆齿轮——装上原配齿轮。
结果:赔钱的买卖!

电流的确会加大,
不过既然电压降低了,要维持功率基本不变
那就只能加大电流了,没办法的事
可以试试换 12T 的齿轮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的确会加大,
不过既然电压降低了,要维持功率基本不变
那就只能加大电流了,没办法的事
可以试试换 12T 的齿轮试试

我不试!再说,我现在用的4块(7.4V800mAhX2和7.4V1000mAhX2)锂电池都好好的,没出现只能飞那么短时间的现象(我的电池,每块都能在1.5米的高度上飞10分钟以上)。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没好结果嘀~~~~

网友D:
半年了,我的004和楼主同志的毛病一样,一直想换13T的,就是一直找不到,楼主在哪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年了,我的004和楼主同志的毛病一样,一直想换13T的,就是一直找不到,楼主在哪搞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半年了,我的004和楼主同志的毛病一样,一直想换13T的,就是一直找不到,楼主在哪搞到的

5imx 商城就有啊,13T 的才 2元!

找 电直升级齿轮 那栏里面的。

被黑人同志说的有点怕。。。而且 13T对电池似乎狠了点

准备有机会再试试 12T 的

今天连飞 2块电池,差不多搞了一个小时。。。

飞完摸了摸 4合1 ,好像没什么温度啊。。顿时心里放心不少。。。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您的004是个什么配置啊?只能飞1分钟?1分钟后飞靠地效? 晕——
4IN1壳里的电路板上的FET管是否发烫,壳外不一定感觉得到哦……
能上个图片让我开开眼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004是个什么配置啊?只能飞1分钟?1分钟后飞靠地效? 晕——
4IN1壳里的电路板上的FET管是否发烫,壳外不一定感觉得到哦……
能上个图片让我开开眼吗?谢谢!

现在是全套原装啊。。。除了换了锂电。哦,对了,还加装了训练架。

FET 我就不知道了,不会拆啊。。。

开眼? 呵呵,图来了。。

细节

细节

整机

整机

网友C:
回复 网友F:

从图片中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啊……
我还换成了016的电池架和脚架,肯定比你这架重些,也没出现只能飞一分钟的现象 。是不是你的电池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图片中看不出有什么异样啊……
我还换成了016的电池架和脚架,肯定比你这架重些,也没出现只能飞一分钟的现象 。是不是你的电池有问题啊?

嗯,我也怀疑电池有问题
它们都是3年多前买的了。。。

你的 1000mah 的悬停能飞多久? 亏我的还是 1600的

网友G:
直接上3S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上3S的不行吗?

3合1 不知顶不顶得住。。。

主要是担心电机顶不住。。。尤其是尾电机。。。会换到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3合1 不知顶不顶得住。。。

主要是担心电机顶不住。。。尤其是尾电机。。。会换到烦。。。

用3S电池我试过,没问题!但,电池重了,驱动电流会增大,实际飞行时间没想象中多……
故,我个人认为用3S电池意义不大。
另:我用过3S电池没问题,不等于您用3S电池也没问题,所以,没有修理能力的朋友请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S电池我试过,没问题!但,电池重了,驱动电流会增大,实际飞行时间没想象中多……
故,我个人认为用3S电池意义不大。
另:我用过3S电池没问题,不等于您用3S电池也没问题,所以,没有修理能力的朋友请慎重!

3串的电池比2串的也就多一片,20多克而已?影响很大吗?
3串的话,电压大了,达到同等功率需要的电流会较小,这样可以电池容量稍小点
用 800mah 的电池3个,应该也很轻。。。
我还是担心尾电机,以前我也玩过,换到烦。。(不过那时用的还是金属刷电机,呵呵)

楼主:
5imx 可真黑啊。。。
本来想再搞 2个 2mm轴径 12T 13T 的齿轮来折腾玩玩
结果商城告诉我不单买,只能从 8T 到 16T一整套的卖, 45一套!!

晕死,奶奶的
只好买 2.3mm轴颈 13T 的自己改装了,这个才 2元!

楼主:
大家有福了,商城还是不错的,

经过一番交涉,现在他们已经把 整套9颗的价格调整为 25元!

单颗 2mm轴径 从 8T到 15T全部是5元一颗,

建议用 7.4V 锂电飞 004的朋友都来升级吧,哈哈

10T的我已经有了,准备搞 12T 、13T 齿轮各一颗来玩玩,嘿嘿。。

网友H: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换加强280电机吧,还是10T,一样牛喔,玩坏了原配电机换这个吧,比004原配的强很多,不过好像飞不了那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换加强280电机吧,还是10T,一样牛喔,玩坏了原配电机换这个吧,比004原配的强很多,不过好像飞不了那么久了

加强 280? 不知哪里有卖的? 效率高不高呢?

004 的原配马达可能不够强劲,但效率相对应该算高!原厂可是 马步其的马达

飞下来基本不会烫手,而以前Jabo的马达,连续飞下来手都不能摸。。

我可不想拿效率换功率

我还是很看好 004 原配的马达的。

话说回来,Esky 东西不错,我看了下,双面胶是 3M的,马达是 马步其的

从细节可以看到一个厂家还是在比较认真的做事的。。

网友H:
回楼下的,其实就是雷鸟的马达,价钱差不多,不过你说的是实际,004原配的电机确实是最合适的,便就是感觉不够猛,换了雷鸟的主马达,感觉力够猛一点,但可能就飞不了那么久了,不过我没有对比过,但我现在只飞这个雷鸟马达了,因为那碳刷真的是够大够长,磨完他估记要点时间,还有可以确信的是雷鸟马达的磁力强了很多,转起转子来没有那么顺的,有点CN12的感觉,我用雷鸟加强280马达+CN12可以说几乎不用关心电机问题,唯一担心的是摔机摔坏CN12.和桨.正常寿命确实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楼下的,其实就是雷鸟的马达,价钱差不多,不过你说的是实际,004原配的电机确实是最合适的,便就是感觉不够猛,换了雷鸟的主马达,感觉力够猛一点,但可能就飞不了那么久了,不过我没有对比过,但我现在只飞这个雷鸟马达了, ...

你用 7.4V ,还是 11.1V? 连续10分钟飞下来马达烫吗?
CN12 好用吗? 对锁尾性能有改善吗? 我也计划以后上这个

网友:
我的004也是用的2s的电池,没有出现楼主的现象。
冲满电可以连续飞行10分钟以上。

网友H:
我用7.4啊,CN12比原先的好用多了,摆尾时不容易掉高度,寿命简单是太长了,我一直以为会坏了,但还是一样用,快三个月了,每天不知多少个起落,我一般不联贯飞,飞三分钟左右休息一下,在空中的时间有10分钟左右,下来电池还能飞,但为了保护电池,换另一块接着飞,我的是直驱4030桨,就是容易费桨,不过桨2.5元一个,现在只要不对头,一般不摔机了,感觉很爽,还有CN12直驱4025改成拉桨,风直接吹电机,一点也不热喔,还有这个方式比经过减速组也算是高效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7.4啊,CN12比原先的好用多了,摆尾时不容易掉高度,寿命简单是太长了,我一直以为会坏了,但还是一样用,快三个月了,每天不知多少个起落,我一般不联贯飞,飞三分钟左右休息一下,在空中的时间有10分钟左右,下来电池还能 ...

哈哈,真不错,被你说的好心动

你也飞 004吗? 004原配尾马达大概能飞多少个小时啊?我在担心它什么时候坏。。。

别因为尾马达烧了 4合1 就划不来了。。。

网友H:
原配主马达我飞坏三个了,有一个是摔坏的,飞坏一个主马达时尾马达就坏3个了,后面就上了加强280和CN12,主马达还是很长寿命的,特别是7.4V时,还有雷鸟的那个加强280马达那个碳刷真是太夸张了,应该更加耐磨,配上CN12,就别去想改无刷了,改了主无刷重量上去了,感觉不超值,我也是改了后又拆了,还有无刷的线性没有有刷的好,飞好了004也很爽,现在只差不能对头了,能对头的话,什么8字航线之类的应该很快上手的,有个金刚朋友飞.004飞很很稳的,

网友I:
12T的齿轮好难买啊!很少有,买一个不合算,不够运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T的齿轮好难买啊!很少有,买一个不合算,不够运费的。

我正好 zoom 炸机了,要在 5imx 商城买配件。。。
顺便可以带颗 2.0mm 12T齿轮,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原配主马达我飞坏三个了,有一个是摔坏的,飞坏一个主马达时尾马达就坏3个了,后面就上了加强280和CN12,主马达还是很长寿命的,特别是7.4V时,还有雷鸟的那个加强280马达那个碳刷真是太夸张了,应该更加耐磨,配上CN12,就别 ...

深有同感,我觉得 004上有刷足够用了,改无刷重量必然上去,意义不大
而且有刷技术成熟,线性什么的的确好很多!

再问下:
那原配主马达正常使用(7.4V下),寿命大概多少个小时呢?   尾马达寿命在此基础上 /3 或4就行了,是吧?
你的 CN12还是采用减速的方式吗? 还是直驱? 直驱的话是不是必须反装尾电机安装座?(就是沿尾管转 180度)
你3面悬停练习完成花了多长时间啊?(我看看我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

网友H:
回楼主,主电机应该有10个小时以上,没有确定的算过.感觉很长寿命.CN12就直接驱动4025或是4030桨,很够力的,反装,改成拉的方式,风直接吹电机,这个安装要费点功夫,因为拉桨容易飞桨啊,三面闲停我可能用了10几个小时以上吧,不太清楚了,原先没有飞过G3.5,现在飞一下G3.5,可以短时对头了,但对久了还是会错陀,感觉现在飞航线信心足很多啊,004原配的N30经过了减速组,在摆尾时容易掉高度,用了CN12好很多喔,还有你关心的锁尾更加好啊,用胶桨,把大桨扮平点,就是攻角小一点,可以说004的尾也是上锁了.飞起来那叫一个安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回楼主,主电机应该有10个小时以上,没有确定的算过.感觉很长寿命.CN12就直接驱动4025或是4030桨,很够力的,反装,改成拉的方式,风直接吹电机,这个安装要费点功夫,因为拉桨容易飞桨啊,三面闲停我可能用了10几个小时以上吧 ...

我感觉主电机寿命肯定不止 10小时,说100小时我都不觉得夸张,
因为我这些日子观察过几次碳刷,几乎没什么变化,一直还是那么大

改拉桨的话那尾撑就朝上了,得自己想办法再搞定。。。
4025桨装在 CN12上好装吗?
我看淘宝上有 GWS CN12 套装,不知里面的电机和桨能直接安装起来不?(都成套装卖了,不能装起来 说不过去吧。。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正好 zoom 炸机了,要在 5imx 商城买配件。。。
顺便可以带颗 2.0mm 12T齿轮,呵呵

呵呵,我需要呀,不知道但一个12T的齿轮卖不!!
我江苏的!

网友H:
CN12原配的3020桨可以装上的,我原先就是用3020的桨,但不够力,后面3020桨摔坏后直接把桨叶扮掉,用那个桨的轴部分,磨成4025桨的合适尺寸套上4025桨,好像是3mm还是4mm的内径,直接开起电机,拿个锉刀磨,慢慢比就行了,磨小了就用双面胶垫,一般高速没有双桨不会振动就可以了,100小时可能没那么长,我飞的时候起落多,可能寿命会短一点吧,听说电机启动和加速时容易费碳刷,不知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需要呀,不知道但一个12T的齿轮卖不!!
我江苏的!

我已经与 5imx协商过了,他们齿轮现在都改单卖了!
你可以去 5imx商城找找,我准备 12T 13T各买一颗,比较下看看,呵呵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H:
CN12原配的3020桨可以装上的,我原先就是用3020的桨,但不够力,后面3020桨摔坏后直接把桨叶扮掉,用那个桨的轴部分,磨成4025桨的合适尺寸套上4025桨,好像是3mm还是4mm的内径,直接开起电机,拿个锉刀磨,慢慢比就行了,磨小 ...

就这个套装: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3c2e9c2497f1c933731b1e4e9d84daad.jhtml
啊,套装里面配的是 3020 的桨啊。。。看来还要单买桨去。。。
CN12 以减速的方式效果怎么样呢? 那样就省了改装了。。。

网友H:
减速没有试过,我买的也是这个,桨我另买了15个4030的桨,是便宜的2.5一个的,如果用GWS的要5元左右,GWS的好很多,但2.5的坏了用AB胶粘一下也能用,就是要粘的时候注意处理平衡.还有如果过减速组的话可以选CN12其它型号电机,不然那个铜齿轮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减速没有试过,我买的也是这个,桨我另买了15个4030的桨,是便宜的2.5一个的,如果用GWS的要5元左右,GWS的好很多,但2.5的坏了用AB胶粘一下也能用,就是要粘的时候注意处理平衡.还有如果过减速组的话可以选CN12其它型号电机 ...

哇,这么费桨啊。。。看来这 CN12 也没想的那么省心呢。。。
你现在是 CN12 改拉桨在玩?
桨这么脆弱吗? 感觉尾桨力度不是很大啊。。。

网友H:
是的,只要降落时候尾桨打地就容易坏桨了,如果技术好了一般也不容易打地吧,我15个,现在还有10个全新的,还有现在温柔的飞其实不容易坏啊,不过确实不如004原配的那个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只要降落时候尾桨打地就容易坏桨了,如果技术好了一般也不容易打地吧,我15个,现在还有10个全新的,还有现在温柔的飞其实不容易坏啊,不过确实不如004原配的那个桨

这样看来 CN12 + 减速 可能是个比较省心的做法!

CN12 轴径是多少的啊? 我有 2mm 10T 齿轮

网友:
告诉你我这个是1 mm的,所以没法装上去喔,要不你扩大N30那个齿轮,N30那个好像是0.8mm的

网友H:
搞错了,我这个轴径是1.5mm的,但CN12有很多型号,有的是1mm轴径的,不过我还没见有朋友CN12过减速组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错了,我这个轴径是1.5mm的,但CN12有很多型号,有的是1mm轴径的,不过我还没见有朋友CN12过减速组在用的

你的是 GWS 的吗? 1.5mm? 那装2mm齿轮没问题,包个热缩管就行了

不过我的 CN12 还早,原配都还没搞定。。。还有12个小刀尾电机在后面等着,呵呵

到时希望有更成熟的搞法。。。

对了,主齿轮换塑料齿之后还有个意外之喜,噪音柔和了很多哦,呵呵

网友H:
是GWS的啊,就是你说的那个联接那里买的,什么是小刀尾电机,套热缩管我也试过,会打滑的,特别是摔机后,你搞好了CN12减速后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J:
换11.1V锂电,三合一没问题,主电机散热做好,尾电机串4001或4007两至三个,每个可降压0.7V ,尾电机受命明显增加不少,换PF木桨 8.5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GWS的啊,就是你说的那个联接那里买的,什么是小刀尾电机,套热缩管我也试过,会打滑的,特别是摔机后,你搞好了CN12减速后上个图看一下

小刀是个ID,那尾电机是他当时订做的,不过是金属刷的电机。
打滑的话可以考虑搞点 502啊
我的 CN12 啊,呵呵,遥遥无期了啊。。。还好多电机,呵呵
希望能等到那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换11.1V锂电,三合一没问题,主电机散热做好,尾电机串4001或4007两至三个,每个可降压0.7V ,尾电机受命明显增加不少,换PF木桨 8.5度  ok

老换尾电机受不了啊。。。费用倒是其次,主要是麻烦。。。

11.1V 飞得有那么爽吗?怎么很多人选11.1V?

我觉得 7.4V+12T 也蛮爽啊,不过可能我功力还不够,悬停而已,用不到大动力,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老换尾电机受不了啊。。。费用倒是其次,主要是麻烦。。。

11.1V 飞得有那么爽吗?怎么很多人选11.1V?

我觉得 7.4V+12T 也蛮爽啊,不过可能我功力还不够,悬停而已,用不到大动力,哈哈

动力方面其实只是有所增加一点,主要是11.1V 配木桨比之前要稳,抗风性能也会好一点,尾电机加过电阻后,受命也可以的,不会太短,主意不要太长时间连续飞行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动力方面其实只是有所增加一点,主要是11.1V 配木桨比之前要稳,抗风性能也会好一点,尾电机加过电阻后,受命也可以的,不会太短,主意不要太长时间连续飞行就好了

呵呵,我就喜欢长时间连续操
飞一会了在那等着太无聊了。。。

不过目前我的 7.4+13T 连续操 1小时问题不大(飞一分钟降落调整下姿态后马上继续飞)
摸 主电机和 尾电机都不是很烫

网友K:
我用7.4v的锂电飞原装动力的004都至少能飞洗碗这种动作都可以飞10分钟以上,lz的估计有别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用7.4v的锂电飞原装动力的004都至少能飞洗碗这种动作都可以飞10分钟以上,lz的估计有别的问题吧

我怀疑是 电池的问题,不过垃圾电池如果能用 12T齿轮拯救,那也很值了,呵呵
那 2块电池当时买的也 100多块呢。。。现在用 13T飞,挺好

网友H:
004的原配电机确实比较温和

楼主:
引用 网友H:
004的原配电机确实比较温和

嗯,是的,所以要换 大T数齿轮强迫它暴力

楼主:
经过几天绞尽脑汁的考虑,
今天终于下手在 5imx商城下手定购了 2.0mm轴径 12T 、14T 齿轮各一颗,这下安逸了
加上手里已经有的 10T,现在基本已经形成系列了,呵呵
到手了向大家报告使用效果。。。

网友:
改齿貌似饮鸠止渴的说……期待楼主的视频和寿命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