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v4的舵机莫名其妙变位置了,请教如何调回原始状态。

楼主(2009-01-30):
        我的v4好像有毛病似的,玩完得先断掉电池线再关闭遥控开关,要是先关遥控开关没断电源线的话就很危险啦,小飞机疯狂的胡乱打舵,螺旋桨有时还跟着乱转。请老鸟解释一下这是咋回事。并且我刚才飞了两块电池,第一块电池飞行操作一切正常,中途换电池时就忘记按照先断电池后关控开关的顺序操作,小4一顿乱摆后我马上纠正了过来“其实就是又把控打开在重新按照安全顺序逐个关闭”,上第二块电池刚一飞就严重偏航,有点小损失不大,马上追查事故原因,惊人发现舵机的摇臂位置变导致的偏航,不解是不是刚才换电池时的误操作导致舵机出故障了,现在卸下舵机摇臂的螺丝想将舵机调回原始位置不知有没有调整的正确方法什么的,请老鸟指点一下,教一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拔掉两个马达的插头,先开控后接通飞机的电源,将控上的除油门外的控制杆和微调都置中。在不关电源的情况下重新固定舵臂并紧固舵臂螺丝,且保证倾斜盘是水平的。
最后再将马达的插头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