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连杆,十字盘的调整 申精

楼主(2009-01-30):
看到有关舵机安装,十字盘连杆垂直度的讨论,谈一下自己的经验。

理想状态下,对于有对称正负螺距的机器来说,连杆和十字盘,舵机舵臂应该有以下关系,以保证最大的线性度:

- 0度螺距时,舵机连杆和舵臂垂直
- 0度螺距时,舵机连杆和舵机壳上平面垂直
(上两点也可以总结成舵机连杆和主轴平行)

一比较好办,0度在调试时对应的是油门杆的中点,只要舵机的自然中点比较准,舵臂就能和主轴保持垂直,再选择合适的舵臂安装孔就能使连杆和舵臂垂直。如果舵臂和主轴略微不垂直,对于2头或4头的舵臂,通常换90度,180度或270度安装就可以了,如果还不准或者是单头舵臂,那么用控上的副微调纠正就可以。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安装孔能使连杆和舵臂保持垂直,也不必担心,往下看。

二比较有趣。某些侧板,舵机以及舵机的安装方式的组合可以使连杆和舵机保证近乎完美的垂直,但有很多情况,达不到这种要求。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某侧板加某舵机,如果舵机安装在侧板内侧,可以保证垂直,但是,大家都知道,安装在侧板内侧增加了不是一点点的工作量。

现实中,一和二都是有可能做到或者靠一定代价能做到。那么这个垂直那个垂直究竟是为什么呢,如果不垂直又怎样呢?其实说简单点,如果这个那个都垂直,而舵机的线性度又一致,那么可以保证十字盘在上升和下降时一直保持水平,也就是说推油门和收油门时飞机直上直下 —— 如果十字盘不水平,那么推和收油门时飞机会向某个方向侧倾。“而舵机的线性度又一致”,不要小看这一句话,很多舵机线性就是一致性欠佳。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追求了半天这个垂直那个垂直,却并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那么实际当中到底该怎么办呢?可以试下下面的步骤。

安装及静态调整:
1) 选择个人喜好的方式安装舵机

2) 螺距曲线设成默认(即杆最低对应螺距最低,杆最高对应螺距最高)。油门推到中间,即对应0度螺距。

3) 0度时使舵臂尽量和主轴垂直。如有偏差可以旋转舵臂90,180,270 佐以【副微调】(sub trim)调整
4) 0度时选合适安装孔使舵机连杆和舵臂尽量垂直

5) 0度时调【舵机连杆】佐以【副微调】使十字盘和主轴垂直,并且两个混控臂完全平行。转动主轴,以主轴为轴心,沿机身90,180,270度重新检查,调整,这样可以保证十字盘垂直,混控臂水平(四个箭头,“转动主轴,检查4个方向)。

6) 油门推到最高,最低,调【ABCD连杆】获取基本对称的正负螺距
7) 油门推到最高,通过副翼,螺距和俯仰通道的【行程】(atv),把十字盘调到目测和主轴垂直
8) 油门拉到最低,通过副翼,螺距和俯仰通道的【行程】(atv),把十字盘调到目测和主轴垂直
9) 上面设定了油门最低最高对应的极限最低和最高螺距(例:油门最低,中,高分别对应螺距-12,0,+12)。通常设成对称的。实际需要的螺距,通过控的逻距曲线功能设置,比如普通飞行,油门最低对应-2度,中点5.5度,最高对应+9度 — 只要在螺距尺量的同时调整控上的螺距点1,3,5即可。

动态调整:
10) 悬停试飞,用副翼和俯仰通道【微调】或者副翼,俯仰以及螺距通道【副微调】使悬停时飞机保持水平
11) 推油门和减油门试飞,用副翼,俯仰和螺距通道的【行程】,使飞机直上直下

就这些。

编辑纠正了错字和不清的地方。

网友:
老金的帖要顶
沙发

网友A:
精典又实在。

若我永远也不飞3D,可不可以给我另一种调整方法?

我现在油门在最低点时,舵臂是水平的,其它各种垂直于水平关系都符合,螺距为0。

这样可以吗?

我看很多兄弟发的图,应该都是在关机状态下拍摄的,舵机臂也都是水平的,我的理解是——按老金的教程调整的话,油门最低关机后,舵臂应该是向下有角度而不是水平的。我这样的理解正确吗?

请教了。

网友B:
感觉第7、8 和10似乎有些矛盾

最高位的微调调好了,不代表这个对最低位也有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典又实在。

若我永远也不飞3D,可不可以给我另一种调整方法?

我现在油门在最低点时,舵臂是水平的,其它各种垂直于水平关系都符合,螺距为0。

这样可以吗?

我看很多兄弟发的图,应该都是在关机状态下 ...

“永远不飞3D” - 我想指的是不打算将螺距的最大行程预留为,比如,-13 ~ +13,而只设为-3 ~ +10?在一定范围里可以做到。与贴中所述设成对称最大正负螺距然后用螺距曲线选取需要的螺距端点相比,好处是,动作可以更加细腻,但会受机械设计的限制(连杆长度比)。过两天我贴一下设置方法。

第二个问题,一般设置成0度螺距时舵臂水平,这样可以保证油门推高或拉低时舵臂有对称的行程(相当于产生对应的正负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第7、8 和10似乎有些矛盾

最高位的微调调好了,不代表这个对最低位也有效啊~~

7和8,是调ATV(行程)- 通过菜单设置
10是调中点微调 - 操纵杆边上的微动开关

网友:
有时间的话把图片也补上这样就更直观了。看文字头大。

网友:
谢谢老金!
期待具体设置调整方法。

我的是GL450C,新机器来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油门杆在最低点关机时舵臂是水平的。
曾经尝试过按照标准教程设置,在油门中点时水平安装舵机臂,但是发现十字盘在向下运动时会有阻碍,还需要调整舵机行程等,于是嫌麻烦放弃了。

网友(2009-05-14):
楼主说的副微调应该是指sub strim,这个好像只是在油门中间位置调整舵机臂与主轴垂直的时候才用到,以后就不应该再调整它了吧

网友C:
小镇兄,如果你的450C已经设置成悬停螺距了,在油门中点时是6度了,
这时你再水平安装舵机臂,肯定不行了啊
反而油门在最低点时舵臂是水平的,更接近理论值(-2和0度)

网友:
精彩!加分!!

网友:
谢谢楼主,温故而知新,再次学习。

网友:
动态调整后,可以把微调还原,按照微调的大小调整十字盘拉杆长度。。。 更加能保持线性。
飞行中调整微调也不是个很安全的做法,落地调整再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镇兄,如果你的450C已经设置成悬停螺距了,在油门中点时是6度了,
这时你再水平安装舵机臂,肯定不行了啊
反而油门在最低点时舵臂是水平的,更接近理论值(-2和0度)

目前还是按油门在最低点时水平安装舵机臂,一直在这样飞。-1,5~6,9。

网友:
好文章!对新手很有用的!

网友D:
怎么没有图啊?

网友E:
新手的福音啊

网友E:
调到能脱控是不是就完美平衡了?

网友F:
把这帖子顶上去 下次用到的时候找起来方便

网友G:
确实没图不方便,等忙过以后补,先将就着

网友H:
很實用~~
在調机的時候很多時會不注意的問題也提到了~
學習~~:loveliness:

网友I:
我也顶!!建议尽快上图!!!!

网友J:
啥舵机的线性比较一致

网友K:
精辟,藏了看

网友L:
大哥麻烦发些图,我是菜鸟不完全看的懂。

网友M:
请求上图说明!~新手越看越迷糊

网友N:
很深奥!暂时看不懂

网友O:
3D 状态时,可不会垂直了!

网友O:
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

网友P:
虽然现在飞不起,还是学习了一下备用

网友:
上图了哈!继续顶!

楼主:
添加了新图

网友:
顶起来慢慢看

网友:
顶了,虽然我懂的,但还是要看。

网友:
 做的好 叫财神帮你射精

网友:
每次看了老金的帖都眼睛一亮,非常感谢!

网友:
顶啊。好文章

网友(2009-07-07):
这个贴太好了,希望各位前辈们都能总结一下发出来供我们这些新人学习。太有帮助了,非常感谢

网友:
很好的文章,建议和iceman的文章结合来看,帮助更大。
转贴一下:
新手装机-螺距调整篇
新手装450的最大难点是什么呢,螺距!为此我特别写这篇文章给那些刚入门的朋友,希望能帮到你们。这里以FUTABA遥控为例,JR的基本一致。
螺距设定步骤如下:
前提条件各通道动作正常。
1.遥控所有通道中点微调(SUB TRIM)和微调(TRIM)全部归零。SWASH AFT 各通道都是50%,副翼,升降,螺距PITCH.(或者遥控默认的值)
2.将十字盘驱动舵机的3个摇臂全部拆下,舵臂固定螺丝放好。
3.设定(油门锁定模式)THRO HOLD PITCH为0,25,50,75,100。
4.拔去2条电机线插头,妥善固定。
5.打开遥控切换到THRO HOLD模式。
6.接通飞机电源。
7.将油门推到中点50%的位置。
8.插入舵臂,令舵臂尽量与机身水平,不能水平的时候请选择一个最接近水平的位置装入舵臂。
9.遥控进入SUB TRIM(中点微调)菜单,微调各通道令舵臂水平。然后装上十字盘连杆。
10.观察十字盘与机身是否水平,如果歪斜,调整连杆长度,令十字盘水平。
11.推动油门摇杆,观察十字盘上下行程。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底边不能超过主轴固定环。最高的时候,相位器铜套不能顶到中联。如果发现上下行程不一致,就需要调整3条舵机的连杆长度令上下行程基本一致,也就是上下的间隙基本一致。如果发现行程不够可以增加SWASH AFT 里面的PITCH的值,过大则减少。
12.进入SWASH 菜单调整螺距PITCH值,油门最低的时候,十字盘底边不能超过主轴固定环的上沿。最高的时候,相位器铜套不能顶到中联。(留0.1-0.3mm间隙.
13.将油门摇杆置最大,量大桨的螺距.然后将油门放最低,测量螺距,最大要有12°,最小要有-12°.如果发现最大有14°,最小只有-10,°请调整D连杆长度.D连杆越长,正螺距越大,反之亦然.将D连杆缩短2圈,基本上D连杆一圈,螺距变化1度.然后在测量最大,最小螺距是否+-12度.
14.油门摇杆置中,检查中点螺距是否为0°,通常+-1°的偏差可以不调整.
15,螺距机械调整部分基本完成.
正常模式的螺距调整.
1.切换遥控到NORMAL模式.并切换到NORMAL PITCH 菜单.
2.将油门摇杆放最低,调整螺距曲线的第一点,用螺距尺检查大桨的螺距要为-2°.
3.油门摇杆置中,调整螺距曲线的中点,令螺距为4-5°.
4.油门摇杆最大,调整螺距曲线的最大点,令螺距为9°.然后微调中间点,令螺距曲线平滑.
5.完成.
特技模式下的PITCH调整。
和HOLD基本一致,为一直线。0,25,50,75,100即可。
十字盘动作量调整:
螺距调整完成后可以调整十字盘副翼和俯仰通道的值令十字盘的动作量最大而不干涉其他部位。
请在HOLD模式下调整,进入SWASH AFT菜单。
副翼调整应在油门最小和最大的时候调整,通常不能令舵机过载吱吱叫即可,另外也要看最大副翼的时候十字盘中心的眼睛轴承有无明显上升或下降,通常在十字盘不上下的情况下取最大值,也要满足舵机无过载,副翼框不能碰大桨夹的条件。俯仰动作量的调整和副翼一致。

网友(2009-09-01):
舵机,连杆的常见调整方式方法

每次都要调整,包括双桨,目前经常炸机,修机器,考验耐心阿!

网友:
哎,06C没办法这么调。。。飞不起滴~~还是直接-2最低吧

网友:
舵机由外向里装,那拉杆不是不垂直了呀。我以前用的十字盘大,后来用的小一圈,装外面,拉杆太斜了。

不过装外面,换齿相当方便。

网友:
正好找到

网友:
这贴太好了,正是我所需要的。谢谢老金,收藏了!

网友:
老金的贴道出了精髓, 要顶.

网友:
Swash水平,无论0,50,还是100%的油门都要保证,这样机器自始至终,都比较稳定,也可以适量小幅度右倾一小点。

网友Q:
为什么有的人又说,油门中点时,螺距0度,有的说是5度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有的人又说,油门中点时,螺距0度,有的说是5度

不同的飞行模式决定油门和螺距关系.

悬停模式下油门中点是悬停位置, 这个时候螺距5-6度.

idle up 模式油门中点是螺距中点,也就是0度, 油门上下行程分别对应正负螺距行程

网友:
顶一下,老金的帖子都是精髓,图文并茂,深入浅出,很有用

网友:
这么有用的文章,看了要回,

网友:
 再次向老金同志学习

网友R(2009-10-09):
好贴,不过,我感觉油门中位时,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混控臂水平,日字框水平,桨夹为0度,就OK了,不需要再最低时调,最高位时调了吧?

网友S:
可是往上螺距不够怎么办啊?

网友G:
回82楼
调最高和最低点十字盘水平是尽量减低舵机一致性的差别,使得油门增加或减小时jj可以直上直下。
回84楼
0度调好的情况下,最高和最低点的螺距量应该是一样的。如果螺距不够,可以增加舵机的行程(3个通道都要增加)

网友T:
非常有帮助

网友U(2010-03-15):
回复是一种美德
搭车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V: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顶要收藏!

网友W:
又见老金文章,不顶不行啊!!!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X:
好东西! 要学习一下! :loveliness:

网友Y:
好贴,调整记号!

网友Z:
好文章。。对我来说,实在太有用啦

网友AA:
顶老金 留脚印备用

网友AB:
真是好文章,对我们新手很有用。谢谢

网友AC:
精彩,顶起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AD:
个人对部分内容保留意见

网友AE(2010-06-11):
回复 网友G:
好贴

网友AF:
这个绝对得射精

网友AG:
好贴 就是新手有点不懂 调机感觉一般 就是DSX7上面的设置?????苦恼了我N久 飞机一直都在放着 嘿嘿 可惜 能帮我的 小弟先谢了 QQ460482086

网友AH:
这样的帖不顶我就不知道顶什么了,强顶

网友AI:
好文章,学习了。

网友AJ:
看帖就回

网友AK(2010-07-11):
想问下前辈,油门中点装舵机臂水平的时候3D开关是不是要打开
顶LZ

网友AL:
我也是JR的控,就是不会调,就等老金把控的设置一起上图了

网友AM:
恩 好贴 必顺加精

网友AN(2010-08-29):
回复 网友AO:
想请教一下,第三步在10c里怎么设呀?另外在10c里怎么设3d 开关?怎么设到开关E上?

网友AP:
好贴!以后用的上,!学习了`1

网友AQ:
抽空试试,我的控把十字盘参数设为35度,是不是没法调成+12到-12的角度啊?十字盘参数35度是不是指舵臂移动的角度为35度?我的控是天八的

网友AR:
新手潜水中

网友AS:
看帖要顶,学习了,好多东西不懂啊,直机太复杂了

网友AT(2010-10-21):
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AU(2010-11-28):
精辟,藏了

网友AV:
好贴不仅要顶,更要收藏,学习研究!!!!

网友AW(2011-05-10):
学习了,好文章! 谢谢!

网友AX(2011-06-28):
来点无副翼的精点文

网友AY:
跟老魔友学习

网友AZ(2011-09-24):
看了很久还不是很懂。探索中

网友BA:
先留记号以后会用得上的

网友BB:
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BC:
老金威武,老金潇洒。

网友BD(2011-10-25):
 藏着,或许以后会用到

网友BE(2012-01-05):
好贴不仅要收藏,更要狂顶,以报楼主辛勤劳作

网友BF:
调机基础的精髓!学习!

网友BG:
终于知道该要在油门最低点调整十字盘水平了.机子让我摔了几次就不知道是怎样校准了

网友(2012-02-07):
已经会了还是要顶

网友:
 受益不浅啊

网友:
好贴要顶起,让更多人看,免得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把十字盘上3根连杆同时加长,向下就不会到头了,但如果此时向上会到头,那你就要调舵机行程了

网友BH(2012-04-20):
个人觉得,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比如我看垂直了,但换个人来看就不垂直了。存在误差,有没有什么工具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H:
个人觉得,每个人看的都不一样,比如我看垂直了,但换个人来看就不垂直了。存在误差,有没有什么工具能解决这个问题

三角板

网友:
好贴!对新人很有用,应长期顶置!

网友(2012-06-04):
标题

谢谢…在学习调机

网友(2012-08-06):
新手很有用谢谢

网友BI:
嘟嘟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BJ(2012-09-09):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网友BK:
新手受教

网友BL:
谢谢老金!
期待具体设置调整方法。

网友BM:
值得一挖的老坟...

网友BN(2012-10-12):
学习一下。就是看不懂啊。

网友BO:
顶,学习了。虽说无副翼的差不多,但还是希望有专门介绍无副翼的。

网友BG:
好贴呀,顶一下了。

网友BP:
油门最低,大桨与水平面成负2度角

网友:
老金的帖要顶

网友(2012-12-02):
顶起…我是新手非常有用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看了很多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货!

网友:
顶一下  虽然看不懂in~

网友(2013-01-17):
对于初学者来说非常有用,支持支持。

网友(2018-09-12):
谢谢!!身边无老模友,自己玩,感觉入门和调试好难呀。

网友:
飞机自旋如何保证大桨在一个水平面转动

网友(2019-01-13):
引用 网友A:
目前还是按油门在最低点时水平安装舵机臂,一直在这样飞。-1,5~6,9。

你油门的“-1”度是不够的,直升机有时在上空飞行时,上空的风往往会比地面大。在遇到比较大风的情况下,飞机会像个风筝兜住风而降不下来的!所以就是不飞3D也至少给-3度以上的负螺距!
我遇到过好几个新手,想当然地把最低螺距设为0度或-1度,结果飞到上空被风兜住,想降低高度时,油门杆打到最低飞机根本不会降低高度,或者缓慢降低高度,但是就会被风越吹越远,最终看不清飞机姿态,飞机失控就狠狠地砸到地面!

网友:
十字盘水平只是对部分陀螺仪而言,如果是k8情况就不一样,是要调到稍微往右倾一点点才自旋平的

楼主:
这么老的帖子还有人在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