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碳纤桨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1-30):
可怜我的500刚换上碳纤桨就摔机了,现在网上寻觅碳纤桨,不过发现品种比较多,而且价格也不一样,有几十元到几百元的。88元一副的碳桨的性能和300一副的碳桨的性能差很多吗/。其实我以前用玻纤桨在飞500的时候,我的感觉也不是很明显。同样是碳桨,价格怎么可以差这么多。是质量问题还是品牌问题。

网友A:
自己去体会,如果感觉差不了很多,那用波桨又如何?没必要用碳的!
一般的说法是:碳浆做起动作来更干净利索,想停就停,不象木桨似乎有些迟钝。碳比木好很多,但好的碳和差点的差距不是那么大!
300元一副的浆也是会烂的,所以,都买一副,试试看,然后综合各因素再考虑!

网友B:
能够分辨出碳桨的好坏与你的飞行水平成正比的

网友C:
便宜的碳纤大桨88元-400元多都,区别于:1、质量方面,如有很多说碳纤,但实际上中间是波纤(简单说,碳纤包玻纤,如早期阿拓的飞机机身也有这样的东西,用来节约成本);2,品牌也是一个影响本身的价格,就如一身衣服来说,同样的布料,同样的车工,但打上了品牌后价钱也相对不同(大品牌也是做广告,如亚拓搞了几届的活动,那里来的奖金和奖品);便宜的碳纤大桨,一定会有他的缺撼所在,如:动态平行、双桨配重、喷漆、等等工序。其中某一部分有问题的。其他选用碳纤大桨,也可根据自己到什么样的程度再选好什么样的大桨,如亚拓也有分几个碳纤大桨,最为高档的就是带D的(3D专用大桨)。如果不考虑经济成本的,可以直接购买大厂的碳纤大桨(如,芬记、扬格、亚拓等),以上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说得不错,不过我认为用碳桨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够脆,炸机的时候能量释放很快,因为碳桨基本上都是炸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