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值得问题

楼主(2009-01-30):
各位老鸟们给个建议,刚入手的闪客450,调试试飞但不理想,尾浆不听使唤,给油后逆时转,打左舵有顺时针转个不停,反之也不停???郁闷。请指教。

另外我是sjm陀螺,不知这样装正确吗?谢谢了。

网友:
 把陀螺仪开到锁尾模式下试试

网友:
嘿嘿

这也是闪客450??

楼主:
这样装陀螺对不??我拍连它都装错了。

楼主:
一般悬停时尾将的角度是多少度??

网友:
这是闪客? 轻风看到要吐血了哈
不懂别乱戴帽子哈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TAOBAO上买的火星1号,请直接赐教我问题就OK了。闪客是另外的一个。

网友:
陀螺的电线应该朝尾巴方向

网友:
有个正反向开关的,拨一下

网友A:
这是哪出的JJ啊

网友:
陀螺仪试一下旋转90°安装,即有标签的那一面向机机的侧面。

网友:
陀螺仪安装应该没有问题。哪怕在现在的情况下水平旋转n度都可以。

如果机器一直朝一个方向旋转,打反舵后又连续想另一个方向旋,那是陀螺仪的正反开关方向设错了。这个开关在陀螺仪上,不是控上的通道反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出的JJ啊

火星

楼主:
楼上的所有朋友都谢谢了,回去再试试,至于名字吗?确实叫火星,我也没办法,其实无所谓的,只要能飞就是好JJ。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所有朋友都谢谢了,回去再试试,至于名字吗?确实叫火星,我也没办法,其实无所谓的,只要能飞就是好JJ。

火星V2是仿非耐999的,它们结构非常相近,调好了用于练习蛮不错的!

网友:
你的陀螺怎么立着放,应该水平放置,角度不限

楼主:
我原先也认为是水平放的,但按照说明书上的感觉不对。正确的放置是不是JJ水平摆动尾桨有变矩的动作???但水平放不明显,力着就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