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磨用来磨钻头和刀具怎么样?

楼主(2009-01-30):
一直想买一个砂轮机来磨钻头,将来上床后还想磨魔刀具。大砂轮机家里没处放,在网上看见了这个,还能当电磨用,不过我看砂轮直径好像有点小,不知道实用不实用,大家给看看。
http://item.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ebe50a9cd491623bf1df47292622ac5e.jhtml

网友:
磨磨钻咀没问题,磨车刀不知够力不。

网友:
玩具级别

楼主:
3楼现在用什么

网友:
买个100多的砂轮机吧!砂轮直径150MM左右的即可!

网友:
要百来W的电机才够用哦!

这个只有20-30W好小啊!!

网友:
功率太小!稍用劲就能逼停砂轮!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空载的时候转速还挺高,可是把刀往上一靠转速就下来了,不能用力只能轻轻的靠上去磨。也还能凑合用,带个软轴做电磨用还可以,也可以加在车床刀架上作动力刀头,不过我还没这么用过。砂轮是75mm的直径,普通砂轮不容易买到这么小的,最小的100mm,换上100mm的砂轮要把罩子拿掉,或自己另外做个大些的罩子。可以买到75mm的金刚石砂轮,我是用金刚石砂轮,磨硬质合金和金属陶瓷刀片很好用。

网友:
标的200W或120W。实际动力很小,软轴能用,砂轮力小,不要换大砂轮,换大的就更没力了。不要效率能磨,噪音小,精致,好看。我买的120元。

网友:
我们不是为了生产产品,只是为了玩。心情好是关键。120元玩吧。

网友:
磨钻头可以,磨车刀差劲,红色砂轮片消耗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想买一个砂轮机来磨钻头,将来上床后还想磨魔刀具。大砂轮机家里没处放,在网上看见了这个,还能当电磨用,不过我看砂轮直径好像有点小,不知道实用不实用,大家给看看。
http://item.xxxxxx.com/auction/item_ ...

我有一个,用来磨钻头,铣刀,车刀精磨.但粗磨形状会被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