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ETTI 125A 水冷无刷电子调速器的说明书?

楼主(2009-01-30):
我想知道这个东西如何设置的,有的请回复下,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太长了,一时打不出来呀
明天有空发上来大家看下

楼主:
好的,等着!

网友B:
ETTI 125A水电变中文简体说明书(是用个人的话阐述)
电压:6-30
电范范围“NIMH 6-20  LIPO 2-7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 V
最大持续电流125A(要上水冷)最大电流150A(10秒)
内阻0。001
方法:
1=铃声2=高音3=低音
正确连接后,打开发射接上电源。
系统在接上电后有铃音提示,表示电机电调电池连接成功,1秒后有两声BEEP BEEP声,这是安全提示单。
电调参数设置
断开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把油门开到最大-连接电调主电源-等待提示音-上电提示音。在铃声后系统推设置主菜单(包括6个主选项)每个主选项的声音会重复3次,如果不动油门,将自动转到下一选项,如果要选选项择里面的内容,在些选项系统声音结束后,把油门移支中间,等待新的子提示音。
如果说需要某个主选取项里面的子选项,请在该子选项3声音结束后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音(为两声高音调)完成后系统自动退回到主选项,并从当前的主选项开始向后循环。
进入子选面后如果不改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主选项内的子选项功能表,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面。停止选项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侯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小,系统将重新载入资料,待1秒后安全提示音出现后,既可工作。
主选项
1。响起 1 2(电池的种类和数量)这个就不再说明了,出厂设置的就是自认
2。响起 2 2(油门特性选项)
        22 3自动油门行程(出厂设置)
        2233固定行程
        22333高加速,油门加减速反应较快
        223333低加速油门加减速反应软慢(出厂设置)
3。响起222(刹车选项)
        2223(无刹车)出厂设置
        22233(轻微刹车)
        222333(中等强度刹车)
       2223333(高强度刹车)
4。响起2222(电机动行选项)
        22223(电机正转调电要的方向不需要换电机连线)
        222233(电机反转不需要换电机连线)
        2222333(电池电压过低软(降攻率)保护)
        22222222(电池电压低硬(停车)保护)
5。响起22222(电机电气提前角选项)不说了调置多极电机的(6极以上)
6。响起222222(电调的PWM频率选项)
       2222223PWM 8K适合大多数低KV电机
       22222233PWM 16K适合高KV(3000上)值及超低内阻电机(出厂设置)
       222222333PWM32K适合高KV及超低感抗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TI 125A水电变中文简体说明书(是用个人的话阐述)
电压:6-30
电范范围“NIMH 6-20  LIPO 2-7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 V
最大持续电流125A(要上水冷)最大电流150A(10秒)
内阻0。001
方法:
1=铃声2=高音 ...

大好人一个 顶上 呵呵!

楼主:
1。响起 1 2(电池的种类和数量)这个就不再说明了,出厂设置的就是自认

以前应该是设置为了镍镉电池,现在我想设置为锂电,是否设置为2就可以了?

网友:
锂电池选项是:第一大项中的第二~第六个子项都是,分别是2S,3S,4S,5S,6S,7S的电压保护项。

网友:
使用注意事项:
1. 本设备为遥控模型产品,禁止使用在载人系统上面。
2. 本设备为大功率电子产品,在工作中会产生大量热量,请注意提供足够的水冷条件或强制风冷条件。
3. 本设备内部带有电源电压检测系统,设备和电池连接的时候请尽量减少连接线的长度,并且保证有足够放电电流的电池,以免电压检测系统产生错误动作
使用方法:
 ♫=铃音!=高音调 beep 音   ~  =低音调 beep 音
 确认连接正确, 并且发射机油门在最小情况下,打开发射机电源,接上主电源。
 系统在上电时有♫♫ 2 声提示,表示电源/电调/电机连接成功。等待1 秒钟电机将会发出2 声BEEP BEEP 声,这个是安全提示音,证明电调已经在接收机控制
下, 电调可以按发射机油门的提示,控制电机旋转和停车。如果上电提示声音连续进行,那么请检查接收机电源或者发射机状态。
提示:本电调在失去接收机信号时将自动关掉输出,同时发出♫♫♫♫♫的错误提示音。在户外使用或许可以按此声音寻找您的模型快艇。PCM 接收机在失去发射
机信号时会保持其正常的控制信号,此时电调将无法通过电机提供此声音。另外某些接收机不带静噪功能的,在未开发射机的情况下或许不会发出♫♫♫♫♫音,
但是绝对不会有安全提示音。这时候请打开发射机。
电调功能设置方法参见说明及下表: (出厂已作设置,用户可根据需要调整设置内容)
切断电调主电源,打开发射机→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大→连接电调主电源→等待3 秒报提示音→上电提示音:♫♫后系统推出主菜单:(包
括六个主选项)每个主选项的声音重复3 次,如果油门不做变动,将转到下一个主选项。如果要选择里面的内容,在这个声音结束完以前把发射
机油门移动到中间,等待新的提示音。
 如果说需要某个主选项里的子选项,请在该子选项3 组声音结束以前把油门推到最高。等待更改设置音(为2 声高频音),完成后系统重新退回主选项,
并从当前的主选项开始向后循环。
 进入子选项后如果不改变发射机油门,系统将重复此主选项内的子选项菜单,直到发射机油门到最大,重新进入主选项。停止选择或者取消可以在任何时
候把发射机油门推到最小,系统将重新加载数据,等待1 秒钟安全提示声音出现以后。即可按油门比例输出动力。
读取电机转速,须用我司生产的功率分析器读取(另购件,不与电调配售).信号线旁边的两位针座为转数读取口,标注 RPM英文字样
设置说明
一 电池设置
声音为♫!

~取消电池保护功能. (出厂默认值)
~~说明: 使用取消电池保护功能, 第四项设定的软停车保护不生效
~~~使用NIMH 电池6V 保护或2C(7.4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3C(11.1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4C(14.8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5C(18.5V)锂聚合物电池。
~~~~~~~使用6C(22.2V)锂聚合物电池。
电池选项说明
使用7C(25.9V)锂聚合物电池。
每节电压下降到3.0V 时候降低
动力输出,在2.9V 时候将切断
动力输出。
二    油门特性选项

声音为!!

!!~自动油门行程。 (出厂默认值)
!!~~固定行程。
!!~~~高加速,油门加减速响应比较快。
!!~~~~低加速,油门加减速响应比较慢。 (出厂默认值)
油门特性选项说明

包括油门的运行模式、加减速响
应的快慢两个选项

(三)   刹车选项
声音为!!!
!!!~无刹车 (出厂默认值)
!!!~~轻微刹车,油门到最后时候启动电机刹车,连续时间为3 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中等强度刹车,时间3 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高强度刹车,时间3 秒,中途有动力输出请求,即刻取消。

(四)电机运行选项
声音为!!!!
!!!!~电机正转, 调整电机的转动方向, 不需调换电机接线。
(出厂默认值)
!!!!~~电机反转,调整电机的转动方向,不需调换电机接线。
!!!!~~~电池电压过低, 软(降功率)保护。 (出厂默认值)
!!!!~~~~电池电压过低, 硬(停车)保护。
电机运行选项 说明

包括正反转、软硬停车两个选项
(五)
电机电气提前角选项

声音为!!!!!
!!!!!~1 度 适合2-4 极电机使用。 (出厂默认值)
!!!!!~~7 度 适合6-8 极电机使用。
!!!!!~~~15 度 适合10-14 极电机使用。
!!!!!~~~~30 度 适合10-14 极电机增加输出时使用。
电机电气提前角选项说明

8 极以上电机可以使用高1 级的提前
角,这时候输出转数提升但同时效率
会有所下降。所有电机均可以使用最
小进角选项,以获取最高的效率。

(六) 电调的PWM 频率选项
声音为!!!!!!
!!!!!!~PWM 频率8K,适合绝大多数低KV 值内转子电机,外转子电机同样适合。
!!!!!!~~PWM 频率16K,适合高KV 值及超低内阻电机,例如3000KV 或以上
无刷电机,这个时候电机振动将明显减小,运转更平顺。但选用这个选项时,电调将会增
加20%左右的发热量,请务必注意散热。 (出厂默认值)
!!!!!!~~~PWM 频率32K, 适合高KV 值及超低感抗电机.

楼主:
太有用了,这下我知道怎么用锂电模式了,哈哈

楼主(2009-05-05):
再问下,如果是枪控我该如何设置?

网友:
枪控的设置动作和板控是一样的, 用自动油门行程就好.注意一下油门杆的正反方向就好.

楼主:
已经搞定,谢谢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