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逆变直流焊机的问题

楼主(2009-01-31):
我想买一个电焊机,焊5MM以下的角铁,方管 (用3.2的焊条)原来想买交流的,价格便宜,但是太重,不方便拿,后来看见逆变直流焊机,重量轻,价格高.
主要考虑好使(用3.2的焊条)和可靠性(是否容易坏),在淘宝网上看见2种比较
合适   优力特TIG-200A两用机(额定输入容量4.5KVA) 和ZX7-200逆变式直流手工弧焊机(额定输入容量6.5KVA),有些疑问

  1.两用机和手工弧焊机的输出电流一样,但是两用机为什么容量小的多(是不是用3.2焊条焊时没有ZX7-200效果好)

  2.逆变直流焊机是否容易坏. 焊5MM以下的角铁,方管 用3.2的条        这2个焊机质量如何.

        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
连续焊接时间有区别,容量大的,连续焊接时间更长.

网友:
逆变肯定更好,我单位原来的铁芯焊机全部更新为逆变焊机,主要为"时代'逆变

网友:
一定要买好的!便宜地那种爱坏

网友:
焊5mm以下的料,如果不是工作量太大,易买小不易买大,焊机大了对薄小工件的焊接质量不好,也就是说小电流时性能不好,初学者还要多练习和看些操控方面的书,根据自己焊接后出的质量问题,加以学习和锻炼。那种简易的交流焊机性能第X,大件还可以,小件不好控制质量,买了就后悔,除非你有相当高的水平。
两用应当有氩弧焊的功能,氩弧焊是焊超小超薄工件的唯一胜任者,二氧化炭也能,但价格高,不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