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更换扫齿舵机齿轮的新方法

楼主(2009-01-31):
脚架在冬天太脆了!
年初二夜航时降落稍重,前后脚架右侧即齐根断裂,碎片四射,随即大桨扫弯尾管,终于赶上了一次非技术性炸机!
损失了三轴,修理完毕后发现前方靠下的一个65HB也有些不顺了。。。
自认为我的450布线还是比较规整的,线都是从机身内部走,还加装了夜航系统等,实在不想把舵机拆下来重新布线了。。。
于是就琢磨着在侧板间那个狭小空间里更换舵机齿轮。
后来事实证明完全是可行的,而且一点不麻烦,大大节约了维修时间。
步骤如下:
1、卸下摇臂。
2、松开舵机固定螺丝,注意不要丢了舵机安装片。
3、通过舵机后方的侧板开孔卸下舵机的四颗螺丝。
4、用镊子把舵机后盖连带四颗长螺丝一同取出。
5、小心拆下舵机上盖。我舵机是内装的,调整一下角度即可把舵机上盖从侧板开孔中取出。
6、从后面推一下舵机,齿轮部分即可露出侧板,下面就不用说了吧:)
7、以上步骤反过来就能把舵机装回去了,只是在最后固定舵机时需要一点耐心。
8、如果要更换后方舵机的齿轮可以省略步骤2。

题外话:
1、安装舵机时其实不用拆侧板的,比划一下就能找到合适的角度把舵机塞进去了。
2、65HB的齿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这个齿轮的材质不脆还带些韧性。那个不顺的舵机其实是输出齿其中一个齿有些歪了,用刀矫正后就能正常使用了:)当然如果大炸估计还是要归西的。。。
3、全程没有拍照,于是只有文字版本了。。。
4、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
这方法虽然可行,但还是很麻烦。受重力影响装回去会很难。

网友:
LZ挺会偷懒的,呵呵

网友:
接触航模半年左右,斜盘舵机我用辉盛,也是装在里面的。坏了十几个了,都是直接在里面换的,从来不拆侧板。65MG买来一个月了,但还没舍得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是啊,换齿轮没有传说中的麻烦

网友:
我也是用辉胜 都是直接在里面换的,不用拆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