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汽车压缩机的吗?帮忙支支招!

楼主(2009-01-31):
有懂机械的吗?支支招!
论坛上不少人有空压机了,有用冰箱、空调等压缩机改的吗?
我捡到这个,上图

是汽车空调压缩机,能否加动力做一台空压机
不知道旋转式压缩机如何润滑,改了不知道耐用不(因缺乏润滑而损坏)

网友:
用空调冷冻油做润滑油
可以用1KW左右的电机带动
工作正常压力在1.5MPa
长时间工作会发烫   要自己增加个泵体散热装置

网友A:
不如买个2手冰箱用的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如买个2手冰箱用的压缩机

冰箱压缩机更不能长时间工作  除非管道内有制冷剂

网友:
我把冰箱压缩机的下半部浸在水里了,可以长时间工作了。但是 寿命也会缩短很多还要注意电器部分的防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可行的话,这个的排气量是冰箱压缩机的好几倍

网友C:
我用过汽车空调压缩机做打气泵
电机功率用的是1。5KW
工作时间是10分钟以下   一般只用3分钟

你打算长时间工作的话 不加散热会:
1轴封烧掉
2缸体发热 润滑油飞掉 后 咬死

安装时 泵在装在最低的位置  泵内加三分之一的冷冻油   在出气口的地方装上一到两层网 (不让油通过 让油留在泵体中)另外泵的头部改装一下风扇  最好尾部也加装风扇

此泵改气泵是最气泵中最强大的 打气速度快  压力高

网友:
不建议用空调压缩机改装为空压机,在较高的压力下,冷冻机油会燃烧爆炸的。

网友:
汽车空调压缩机 跟空调压缩机是两回事

汽车空调压缩机 有:自变量压缩机  (固定工作压力 内制压力泄气阀)
                                     热保护压缩机    (泵体的热传保护开关 有两根线的就是)
                                     传统型压缩机  不变量 没有热保护  要自行加装压力控制阀  (100 PIS)够用了 大点也行 但最好不要超过250PIS   大根2MPA    超过300PIS 的话 轴封吃不消

100PIS 属于低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吓死我了,多大的压力呢?

网友:
大马路上都有空调压缩机检了,下次我走路看着点,检个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E:

飞度车上的压缩机是哪一种呢?我想因该不是第一种

网友:
最好的就是冰箱的压缩机了,直接接电,然后接跟管子可以出气,力也大,但是气流不会大,要大的话需要做个储气筒,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诱导人家撞车就有得捡了,说不定还有发动机检呢?

网友:
破冰箱的黑黑的一块压缩机,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汽车空调压缩机做打气泵
电机功率用的是1。5KW
工作时间是10分钟以下   一般只用3分钟

你打算长时间工作的话 不加散热会:
1轴封烧掉
2缸体发热 润滑油飞掉 后 咬死

安装时 泵在装在最低的位 ...

明白人,说得很详细!

网友:
楼主从木工又到这来啦

楼主:
不如DIY空调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从这到木工

网友:
这个是汽车空调用的压缩机 由于汽车的雪种循环很快,它的功率很大,这个压缩机的润滑是直接加油在管道里面的,你想拿他做空气压缩机的话要解决润滑问题,正常的汽车空调润滑油是在管道里循环使用的,你改空压机怎么搞呢,这边打气打油,那边冒气冒油。呵呵,麻烦
好的压缩机气量很大的,用多大的电机带动它,看你需要多大的气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润滑有特殊要求吗?不特别注意的话会不会很快磨损?

楼主:
看来不是一般的折腾,做出来都可以买几台成品机了

网友:
图上的是本田飞度的压缩机。两根线是磁吸线圈的,后面有压力阀要用专用环保雪种油的不好做空压机浪费电啊~~~~~~~本人是修本田的

网友:
这个东西,要是好的话值500元。去拆车场大车的气泵只2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如找个大车气泵算了,才20,图上的空压机有十几斤了,里面还有个电磁离合器

楼主:
压力阀有何用途阿?释放压力(回入口)?

楼主:
请教HONDATIAN:
汽车空调压缩机 跟空调压缩机是两回事

汽车空调压缩机 有:自变量压缩机  (固定工作压力 内制压力泄气阀)
                                     热保护压缩机    (泵体的热传保护开关 有两根线的就是)
                                     传统型压缩机  不变量 没有热保护  要自行加装压力控制阀  (100 PIS)够用了 大点也行 但最好不要超过250PIS   大根2MPA    超过300PIS 的话 轴封吃不消

那本田的压缩机是第一种吗?

楼主:
这个压缩机我用手摇过,出气还是挺有劲的,最主要还静音

网友:
最佳建议 放弃改造  因为润滑无法解决,散热无法解决。不管那种类型的制冷压缩机,都不是贫油的,还有,需要用“过冷”量来降温,它用行不通。它用最耐用的是冰箱压缩机,坏了换,便宜啊!声明:本人从94年开始修家用制冷设备,99年开始修汽车制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汽车空调压缩机做打气泵
电机功率用的是1。5KW
工作时间是10分钟以下   一般只用3分钟

你打算长时间工作的话 不加散热会:
1轴封烧掉
2缸体发热 润滑油飞掉 后 咬死

安装时 泵在装在最低的位 ...

网友:
想问一下楼主要拿这个做什么?拿板做底盘,旁边加个马达,套上皮带就可以,关键是拿来干什么,小气量没有问题喷个模型什么的,指望它干大活 搞木工什么的就不要了,真干活买个气泵也就3-500  改的不值 用起来不一定划算
这么说吧 这个泵是个大车 你要干小活用大车可以,但是你给他配小马拉它,还是大马拉它?就是你给他配大电机还是小电机呀 呵呵 麻烦 什么润滑什么的都不好解决 就是你怎么给它匹配一个合适的动力,按照输出功率配个大马达真还不如买个气泵
话说回来现在产品竞争的太厉害,这类工具降价降的都便宜的不得了,真是diy还不如买 弄得搞点什么事情想半天看合算不合算

网友:
当然是用本田发动机拉它最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J:

楼主:
回复 网友K:

像我这样讲究的木工是不会作钉子师傅的,既然人家冰箱的可以玩,我也只是打算玩玩,行就行,不行就当交学费,仅此而已,折腾也是乐趣

网友:
做空压机的话,这个力量太大,也太浪费了,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