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50上的火头用换么????

楼主(2009-01-31):
新的ALIGN50 自带的火头用换掉么?

网友A:
火头是有寿命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发白了就要换

网友B:
好好的为啥换掉。
顺路问一下机修工,我玩油机时间不长没经验,我用的8号火头,发动机调整正常,飞了8桶15%的CP油,火头是可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