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后的一些状况,大家帮忙分析下看看。

楼主(2009-01-31):
昨天连续两次炸机
损失两个
舵机
(都是左边位置的舵机)、尾管、尾平衡翼、主轴
还好
又当是学习了拆机
不过
炸机后出了些状况
一推油门
就来反映
往往会就地旋转90度才能稳定
感觉油门灵敏很多了
这是怎么回事咯?
现在飞起来
感觉转速很快
虽然很稳
但是做定点降落和悬停都不是很爽,这是何故咯??

网友A:
不懂帮顶,提醒楼主这几句再仔细描述下,大家可能不好理解你的意思
现在飞起来
感觉转速很快
虽然很稳
但是做定点降落和悬停都不是很爽,这是何故咯??

楼主:
好的
1、油门稍稍推一点点,大约7%-10%
螺旋桨就高速转动了
因为和之前的转速比较快了很多,所以能察觉到
2、飞起来后,可能是攻角小,感觉比以前稳多了,
具体表现在风吹过来,没有什么晃动,只是高度提升点(侧风)
3、以前做定点降落和悬停都没问题,基本上想那降那,
现在稍稍变化一点点油门,高度就变化得很大,
感觉没以前灵活。
就是这些状况。
说实话,这样子很不习惯。
需要怎样调咯。飞起来后

楼主:
还有
插电后第一次推油
飞机玩玩会自旋90度左右,
是不是电调的因素呀
什么柔和启动的问题?

网友A:
啊,楼主是你啊,你在我qq里,和你聊过你的450c天9
来~~~握个爪~~~~~~

网友A:
还有
插电后第一次推油
飞机玩玩会自旋90度左右,
是不是电调的因素呀
什么柔和启动的问题?
炸机前没有这个问题吗? 听上去应该就是柔和启动的问题,设置了好像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控里设置。。。。。

楼主:
哈哈
楼上的,近来可好
最近练新动作
不慎....炸机
反正每炸必定损失舵机
是不是换成金属舵机会好些咯?

网友A:
我也打算买套和你一样的的呢,顺便请教3下你用的什么平衡充? 充满时间要多久?
你用辉盛9克的舵机? 怎么炸坏的? 是扫齿轮了吗? 有单独买齿轮的,应该可以自己修的吧

楼主:
你的还没入呀
加油
我用B8在充电
1.0A充 50-80分钟左右 充满
另外也用 0851 充不过时间得更长
斜盘都用辉盛9克,
都是第二齿轮坏
等手上的都坏了再修去了
要不就换金属的
有时候换舵机真的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