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同 E004相比哪个更抗风啊

楼主(2009-01-31):
同上

网友:
004  很不抗风的!!……
(((
)))

悄悄的告诉你  LAMA 3 是不能有风的!!

楼主:
004比lama还不抗风吗?

网友:
d都不抗风。。004是有风就控制不住了。。lama有风的时候你把它当孔明灯玩就可以了

网友A:
都不抗风,但是004的单桨造型可以抗一些风凉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不抗风,但是004的单桨造型可以抗一些风凉话

 还是8xian(八仙)的头(第九仙)说的对!来!犒劳犒劳

楼主:
呵呵,我玩了lama ,我想买只单浆的机来玩,不知道要买什么啊,要求不要太贵,室内室外都能玩,只要有lama的抗风能力就行了,还有,要安全像450之类的大机子都不考虑,比较耐摔。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机型啊。

网友:
楼上列出的条件只有一个飞机能满足,就是004

楼主:
哦,对了,004哪些配件容易炸啊,我如果买004的话,配件要买哪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问题你算问对了!让我来教你吧!哈哈!
004的脚架建议你换成016的,理由:装上016的脚架,004会变得很漂亮且结实!
016的配件编号是:KE1-0559和EK1-0560,价格大约是30多一套。
以下是004的配件表,你可根据易损程度来决定购买数量:
ESKY的编号        名称           易损程度      估计的单价
EK1-0203           Y形旋转头支架         极易          16元/个
EK1-0201                双孔拉杆            极易           4元/个
EK1-0204                平衡杆              不易           5元/个
EK1-0200A         桨夹(旋转头)        极易           5元/个
EKI-0202                大桨                 易           15元/个
差不多啦!只要你飞行的高度不超过3米,摔机一般不会将主轴等贵重零件摔坏的。
(希望黑人没看到!!)

网友: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我拉下了什么好东西没看见? 能不能让我搂一眼……
我先声明啊:XX园我从来没去过啊!那 火不是我放的啊! 跟我没关系啊! 再说,黑人又不只有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