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哪位高手知道给解释一下 先谢谢了

楼主(2009-01-31):
为什么 模型直升飞机必须有副翼 而真直升飞机没有
模型直升飞机的旋翼结构 把斜盘的角度放大到副翼的螺距上 也就是说副翼是加大机动的 按这样考虑 去掉副翼飞机应该更稳定 实际当中去掉副翼 飞机涮锅

网友A:
模型也有无副翼的

网友B:
准确的说那个不叫副翼,应该叫平衡翼。它也不是增加机动性的,而是增加安定性的,注意是安定不是稳定。原理有些复杂,有兴趣你可以搜索一下贝尔希拉结构的原理。真的直机没有这个结构,简单的说是因为这个机械部分的功能被传感器和计算机代替了。现在模型直机也有用电控取代这套机械结构的东西了,不过要米多或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