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单桨电直尾巴的一些想法!

楼主(2009-01-31):
在论坛里逛了很久!! 看很多人都在为 雷鸟 004 等一些尾电机 的单桨小电直的尾巴造价问题感到困惑!!

根据前一段时间的观察,还有看了几个自制 直升机的贴,有点想法 看看谁能实现!!

一个是 看到有人自制直升机 飞机很小, 尾电机动力不足的时候 采用了 两个电机捆绑,一起带动尾桨工作!! 不知道有没有实验的
我想只在尾巴多加个 N30  重量不应该有多少差别 ,很好调的,这样就可以使很多人都能买到耐用的尾电机了 因为电直尾电机都是在超复合运转寿命不高 要是降低了工作强度 我想使用寿命会提高很多 不用经常换了!!

第二个想法,既然用两个电机了 是不是可以用两个尾巴!! 一前一后 ,对于4通道的 飞机基本都会产生 左漂的问题
左漂的问题来源

飞机自旋,尾电机抗衡,这样尾电机就带来了向左的平行 力,使飞机左漂,但是如果你把飞机对头的时候,实际面向你 那么飞机应该在 右漂!!!

于是 突发奇想!! 这时候飞机的主螺旋桨根本没有方向的变化 (转向) 如果 直接在头的方向 也接一个尾巴 这样 飞机是不是就对抗了 左漂问题了??? 同时还可以 解决尾巴的 自旋力量问题,可以直接选用 力量稍微小一点的 电机了 ,并且因为是 两个电机在作用那么尾巴的 尾杆也可以用一个 粗细稍微小点的 了 这样就可以减轻重量了  可以去掉很多麻烦   !!

欢迎所有的 喜欢改尾巴的朋友都来改尾巴了!!看看谁能废物利用造出好飞机尾巴!!

网友:
尾巴用无刷就可以

学会飞了之后 都换450了

网友:
说句不好听的话:真不知道您这元帅是怎么给当上的!
对于一,杠杆原理总知道吧?尾部只要增加一丁点重量,机头就得增加很多!这里我就不将那杠杆力矩公式贴上来了……
对于二,若有那么好的效果,真的直升机早采用了……别说4通直机会左飘,所有的单桨直机都左飘!只不过是3D机离地前是负螺距的,向下压者哪!快速离地升空时的左飘不明显而已,外加那些飞3D的高手,早就由手上的控制动作给消除掉了左飘。只是您没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论坛里逛了很久!! 看很多人都在为 雷鸟 004 等一些尾电机 的单桨小电直的尾巴造价问题感到困惑!!

根据前一段时间的观察,还有看了几个自制 直升机的贴,有点想法 看看谁能实现!!

一个是 看到有人自制 ...

第一,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对尾桨不可行
第二,对004这样的小飞机,增加一个电机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重量,不要说再增加一套尾巴。
第三,模型直升机向左漂,主要不是因为尾桨的推力向右,而是因为这个推力和大桨的转矩不在一个平面上。真的直升机大多数尾桨和大桨都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公式让我来!
F1*X1=F2*X2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第三,模型直升机向左漂,主要不是因为尾桨的推力向右,而是因为这个推力和大桨的转矩不在一个平面上。真的直升机大多数尾桨和大桨都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是吗?反正我近段时间在捣鼓004的尾巴,将尾桨升到大桨的高度(同一平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三,模型直升机向左漂,主要不是因为尾桨的推力向右,而是因为这个推力和大桨的转矩不在一个平面上。真的直升机大多数尾桨和大桨都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是吗?反正我近段时间在捣鼓004的尾巴,将 ...

哥啊!! 我当的元帅 和水平不成正比啊!

就知道那么一点点的东西!!玩的也不好!!

单桨向左漂在 450上也有这我知道  为什么不在其他的论坛里发 是因为 其他的飞机不存在这个尾电机的费用问题!

单独在这里发是因为用 这个飞机的朋友 手都不太高 还在初级阶段!! 对于飞机 左漂的控制还比较头疼

其他的就是大飞机 不采用两个尾巴 是因为 飞机在做3D 的时候 尤其是前翻滚的时候 他的 活动面积会增加,并且翻滚的的力矩也会增加很多 会变得不灵活了

而在 小单桨的 飞机里 大家操作的不好的时候 尤其是小飞机本身就比较灵活 大家还希望能稳定 所以就加点长度 应该是件好事!! 如果飞好了 完全可以改回 单尾巴!!

还有就是 尾巴和大桨不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就 左漂 其实是错误的说法

细想 原理 我这个当元帅的帮你解释一下!!

飞机主螺旋桨转动,必然会有空气阻力惯性力相对作用力于机身上!!假设你握住螺旋桨 那么螺旋桨就会不动 飞机就会向相反的方向旋转!

因此当你把空气想成一个很大阻力的物体时就会理解飞机为什么 旋转起来,这个旋转是以 主轴为中心的 轴的转动并且这个力不会产生使飞机重心移动的力来 也就是原地打转

当你控制飞机的尾巴 尾巴向相反的方向用力的时候 这个力在水平方向上!! 因为对于飞机来说 他是一个在空中没有支点 所以这个力也就延续到了 这个飞机上,但是由于物体的惯性原因  飞机毕竟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在尾巴上用力 也同时会产生 钢杆力 ,这样就产生了 控制飞机旋转 并且 又出现 左漂的问题

不管你把尾螺旋桨 放在飞机的哪个高度上 他都不会摆脱飞机的 左漂!!

飞机前边加一个尾巴 就会使飞机 完全产生旋转的力,并且这个旋转的轴 会因为两个尾巴的力的大小不同 而落在这个轴的不同位置上!!因此想让这个旋转轴心 在主轴上 那么必须让两个尾巴距离主轴的长度一样 并且 拉力一样 !!

这样两个尾巴没有了 左右方向的力 自然就可以轻易平衡掉 主螺旋桨的 带来的旋转的力的同时而不产生左漂!

最简单的方法是 手里拿个 长点的格尺, 然后捏住一端 左右移动 观察下它的运动效果 感受下 这个 支点和没有支点的问题

把两个手各握一个支点 然后向两个方向用力 感觉格尺 旋转的变化!!

不能完全演示出来 但是应该还是可以基本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对尾桨不可行
第二,对004这样的小飞机,增加一个电机绝对是一个很大的重量,不要说再增加一套尾巴。
第三,模型直升机向左漂,主要不是因为尾桨的推力向右,而是因为这个推力和大桨的 ...

第一的问题 为什么不可行啊??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5992&extra=page%3D1&page=2
做为一个元帅的我 就是这么当出来的!!每天看帖子到半夜 发帖子到半夜 就变成元帅了!!!

看多了 在固定翼的帖子里找到了这个  也许应该发在这个论坛里才对 但是因为它没有厂家所以不能在雷鸟和 004里出现了!!

看看他的 为什么两个电机捆绑才可以? 说话要有根据要有理论基础  32楼有 照片 下边有飞行录像 看完了告诉我两个尾电机为什么不行?

第二,能量守恒的原则增加一套尾巴 尾巴会有重量,而一个尾巴就已经可以 够飞机平衡的力量 那么增加一个是为什么

不就是为了力量不够吗!!!  那么电机力量不够 带不动那么大的螺旋桨 是不是可以把螺旋桨变小点 可以减重? 是不是可以把尾管变细点 可以减重 这样减轻的重量能不能抵消 多增加的 !! 不知道      有待有人 实验   但是能增加一个 普通电机这样会把成本降低很多这才是要做的事
对于有钱人 不喜欢麻烦的人 不喜欢改的人 我的这个说法保证是可笑的 但是喜欢动手的朋友毕竟这也是个思路,一个穷人DIY 可行性的思路问题  一定也存在很多的不足 不过通过改变 完善才是最终的结果 如果你有更好的也可以提出来!!

第三 纠正一下 主要不是因为尾桨的推力向右,而是因为这个推力和大桨的 ..
这个你实践过吗   尾巴的推力和大桨那不是不在一个平面的 问题!! 而是不在一个轴象上的问题

甚至可以告诉你 当飞机尾桨高速旋转的时候 还会带来飞机的 抬头和低头问题 !! 只是 力量相对比较小而已!!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般的 尾螺旋桨 都低与大桨的水平面 如果在高速旋转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力  就是 使飞机 右倾  那么一样是在 抵消左漂的作用!! 只是力量太小

如果你 十分好奇 你可以实验下 把尾管使劲象下挪  挪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飞机不打右倾 也一样会右倾  并且还是 右后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一般的 尾螺旋桨 都低与大桨的水平面 如果在高速旋转的时候 其实还有一个力  就是 使飞机 右倾  那么一样是在 抵消左漂的作用!! 只是力量太小

如果你 十分好奇 你可以实验下 把尾管使劲象 ...

有关这个右倾的问题,综合板块曾经有一个讨论的高楼。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不在一个平面是主要原因。不然的话真机为什么尽量把尾桨做到同一平面?

另外450也有拐弯的尾巴套件卖(也许国内没有),估计就是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因为那个尾巴实在是很难看,如果是为了美观是在说不过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第三,模型直升机向左漂,主要不是因为尾桨的推力向右,而是因为这个推力和大桨的转矩不在一个平面上。真的直升机大多数尾桨和大桨都在一个平面上,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是吗?反正我近段时间在捣鼓004的尾巴,将 ...

如果要做的话,记得尾巴必须是拐弯的,在大桨下面保留足够的距离。因为大桨不是完全刚性的,如果距离太近会打到尾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做的话,记得尾巴必须是拐弯的,在大桨下面保留足够的距离。因为大桨不是完全刚性的,如果距离太近会打到尾管。

谢谢!我知道了。
在尾巴上加一段碳杆。45度斜升上去……
要是没效果的话,我得找着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知道了。
在尾巴上加一段碳杆。45度斜升上去……
要是没效果的话,我得找着你

……别砸我

刚才google了一下,看来我的看法是错的
http://www.helicopterpage.com/html/forces.html

wikipedia上没有找到权威的解释不过所有的英文页面都说是尾桨推力引起的,而且是写在教科书里的。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认为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副尾桨不可行的理由:

首先因为电机的驱动都有一个相位的问题。直流有刷电机有换向器,交流无刷电机是靠严格控制相位的脉冲驱动的。如果两个电机旋转式的的相位完全相同,那么这个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相位有差别,则会造成效率严重下降。极端的情况相位相反则会造成输出转矩为0。

可以想象一下荡秋千,如果是一个人荡,只是力量大小的问题。如果是两个人的话就必须用力完全同步,否则可能还不如一个人的效果好。理论上来说用两个电机来驱动是可行的,只要相位完全同步就行。但是事实上两个电机的同步与否,受机械安装的影响很大。如果运气好或者安装非常精确,确实能够达到将近2倍的输出功率,但是这种模式要么难以复制,要么要求极高的安装精度。不同步带来的更大一个问题可能是,堵转电流太大的话会烧掉电机或者电调。这个在舵机上已经有过很多的实例了。

其次我认为,两个电机并联即便可行,也是效率比较低的一种方法。因为带来同样的功率输出,需要两倍以上的重量。电机的铁壳、磁钢、电机并联的机械安装等等等等都不会比一个两倍功率的电机更优化。

当然以上都是理论上的认识,自己并没有实践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这个右倾的问题,综合板块曾经有一个讨论的高楼。我还是倾向于认为不在一个平面是主要原因。不然的话真机为什么尽量把尾桨做到同一平面?

另外450也有拐弯的尾巴套件卖(也许国内没有),估计就是为了消除 ...

估计这个词用在理论上是错误的!

网友:
两个有刷电机并联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认为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副尾桨不可行的理由:

首先因为电机的驱动都有一个相位的问题。直流有刷电机有换向器,交流无刷电机是靠严格控制相位的脉冲驱动的。如果两个电机旋转式的的相位完全相同,那么 ...

你说的问题是存在于某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 固定的现有的有刷小电机(基本参数是了解的)

在这里 已经把 无刷问题排除 也不需要讨论(因为那东西根本就不能这么随意的并联)

在有刷的电机中 如果一个转数快一个转数慢 他们的情况会出现两种效果

打个比方!就是一个跑的快的人和一个跑的慢的人 2人3足跑 会摔倒 速度很慢 所以找两个差不多的!!这是一种

这种情况就是 两个电机 并联空载 一定会是这个效果 效率搞不好降低!!

但是 还有一个特定的环境 你忘了!!

就是 目前的 电机 是在负荷下运转,也就是说目前 我们使用的电机都是在低于自身的最高转数下工作的

那么就好比是一辆马车,有好多马拉  那么按照你的意思就是 一匹马就可以了 为什么拉很重的东西要用很多匹马?  这就是 同步的可能问题

如果这些马 没有马车 单独栓在一起 一定跑不起来 但是当他们的速度都降低的时候 也就是可以同步的时候

我们要的两个 小电机 他们的转数 任何一个的空转转数 都会高于另一个的 负荷下转数 那么这种情况 这两个电机一定都会起到输出的作用

除非是 在 其中一个电机的空载转数 都达不到 另外一个电机在负荷下的转数 这时候才能出现 你所说的 问题但是我们选用的是N30 耐压基本相同 转数基本相同的 小电机 那么他们的 数据基本一样 就算有小的差异 只要不差那么悬殊 到空载都没有尾桨的转数高 就好我想也不会有这问题 (坏的时候或许会有 因为都有可能不转)

还有 你可以称量一下 两个N30 和 一个180 或者130 的重量哪个重   他们用 180 都可以完成那么 我们只加一个 N30 重量是没问题的

何况在 N30 两个负载 变小的情况下 温度会变低 那么 散热就可以拿掉 这样的话 再去掉个散热片 换个 N30  你说重量差多少??

如果还觉得不过瘾 完全可以用两个 N20 来完成!! 重量之比 N30 大一点点!!

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你买原装的东西  有钱 也没必要在这里讨论  就是说我们没共同语言

我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 之是为了使 单桨小电直的 尾电机的使用费用降低 至于降低多少 就是 普通小电机使用费用 元/每小时 < 原装尾电机使用费   元/小时

就是目前 我们的

楼主:
还有 就是 你所说的 电机如果是步进 电机 每动一下 就会停顿一次 这时候你说的问题一定存在

但是这种 N30 有刷电机 基本属于无极速度的变化 根本不存在你说的现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 就是 你所说的 电机如果是步进 电机 每动一下 就会停顿一次 这时候你说的问题一定存在

但是这种 N30 有刷电机 基本属于无极速度的变化 根本不存在你说的现象的!……

无刷电机的速度也是“无极”的。有刷电机都是有换向器的,问题不在于速度是否“无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问题是存在于某一种情况,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 固定的现有的有刷小电机(基本参数是了解的)

在这里 已经把 无刷问题排除 也不需要讨论(因为那东西根本就不能这么随意的并联)

在有刷的电机中 ...

貌似CN12尾直驱是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尾电机型的那个齿轮传动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楼主:
呵呵 有换向器是不假 但是有刷电机不带刹车 并且转子可利用自身的惯性作用

只有速度可以无极变化 才可能使两个电机在 都处于负荷情况下 的同步输出

无刷不可以是因为其一是因为自身 电路结构问题  !!

第二个 就是一个无刷是一个 定速问题 在一定的 电压下其 转数是固定的

那么有刷的是根据他的负载 转数允许发生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CN12尾直驱是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尾电机型的那个齿轮传动是一个失败的设计。

可是那东西多钱一套啊 ? 能用多长时间啊?

一个普通N30 多钱啊  两个多钱啊 能用多久啊?

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 我都不敢去下定论 因此 我才提出这个设想

普通的 N30 在市场卖 3元一个 便宜的还有 1元的!!

碳刷的 黑人也就卖 5元 !! 两个 10元

我想这两个的使用时间一定远远超过一个原装的

还有就是 没有了烦人的 高温 那么就使连续飞行成为可能!!
不用过分的更改 尾结构 CN12 也要改好多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刷不可以是因为其一是因为自身 电路结构问题  !!

第二个 就是一个无刷是一个 定速问题 在一定的 电压下其 转数是固定的...

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无刷的速度取决于驱动脉冲的频率、宽度和相位。这类交流电机的变速是通过变频实现的,所以也是无级的。

有刷电机的机制,除去机械式换向器,实际上和无刷电机是类似的。只不过机械换向器严格保证了驱动电流的相位。你提出的电机通过齿轮并联,实际上强制通过齿轮同步两个电机的转子。如果有机械误差会造成效率的下降。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汽车的差速器?那个就是为了防止左右轮严格机械同步造成的磨损和浪费。

网友:
大家都别争论啦!其实,无刷和有刷马达相比各有优势。具体表现在:
1、小功率的马达,无刷与有刷相比占不了优势,这主要是无刷的有一套驱动系统,在重量上绝对输给了有刷。
2、中等功率的马达,无刷与有刷相比3分天下,说不清谁能胜过谁。但无刷因没电刷而在维护上占有便利性。
3、大功率的马达,无刷绝对无敌!无论在重量和体积上绝对无可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无刷的速度取决于驱动脉冲的频率、宽度和相位。这类交流电机的变速是通过变频实现的,所以也是无级的。

有刷电机的机制,除去机械式换向器,实际上和无刷电机是类似的。只不过机 ...

其实你对这个概念实在是……
变频本身就是有级的!!! 尤其引用数字技术后更是明显

我说的是靠电压控制  是把目前现有 模型用的 通用无刷电机和电调 整合起来说的 也就是说你只对电调进行电压的控制

对于电调怎么工作我这里就不想说了 何况在我这里 说无刷已经跑题了!!

你没把皮带传动 也拉到我 的帖子里来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太多的话不想说了 剩下点时间给你 留下看书  主要是语文

我已经说了 我这里讨论的 就是 这个尾电机 造价问题  已经和你的 PWM 控制技术不相干了

想说的话 来点 价格和使用的效果吧 我现在急切的就是想知道 这些

网友:
哈哈,中等功率,给虑掉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奇怪啊!我打了中 功 率的啊!非得每个字的后面空上一格才能显示?

网友:
还是看看我的帖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65992&extra=page%3D1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来说一下我认为两个电机同时驱动一副尾桨不可行的理由:

首先因为电机的驱动都有一个相位的问题。直流有刷电机有换向器,交流无刷电机是靠严格控制相位的脉冲驱动的。如果两个电机旋转式的的相位完全相同,那么 ...

哈哈!!!深得令人发笑的理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哈哈!!!深得令人发笑的理论!

有人贴过了。

您最好能说出为什么发笑,也好让我们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深得令人发笑的理论!

呵呵 原来他的理论我还看看 觉得有些地方是有道理的  因此看到些发笑的东西(但是后来发现完全是照搬别人的理论 根本就省生搬硬套 对东西的实际原理 根本不懂   不能因实际使用问题而变通!!  )于是我不想理论了 开始想哭了  感觉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做事太不认真 甚至说话不负责人  很多的教科书看得不够  不懂得东西的适用范围!!

非用牛顿的那个基础理论解决所有物理的力学问题! 实在是…………

也是看了你 的帖子 感觉你的动手能力 还有你的理论基础都很不错  你的帖子我看了不下 20遍!! 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贴过了。

您最好能说出为什么发笑,也好让我们分享一下吧?

在说明发笑原因之前,先让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是最理想的电机(有刷无刷)?
答:理想的电机 就是在额定电压下,不关你带多大的负载,转速都不变!!!
这个问题理解清楚了,大家就应该知道 为什么所有电机都要标明,额定电压 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的原因了 哈哈 !!!!(避免烧电机)

再说一下我发笑的原因!
很简单的!我真不知道那为兄弟怎么把相位放到了这里!就是因为相位二字,我才发笑的!还望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