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桨的扭矩和功率的问题

楼主(2009-01-31):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反正是轴出力,应该就有扭矩和功率吧?

像JET-CAT SPT-5 的涡桨,参数如下:

推力:24.9475804 公斤/7000 RPM

重量: 2.2KG,含。

长度:38.735 厘米
汽轮机转速范围: 50000 - 165000RPM
螺旋桨转速范围: 1500 - 7000 RPM
排气温度 580摄氏度-710摄氏度
燃料消耗: 226.8/分钟全功率
燃料:JET A1 1 - K报表煤油
润滑:大约5 %合成汽轮机油燃料
维护间隔: 25小时

推力25KG,说的是最后到螺旋桨的推力吗? 如果是轴功率和扭矩的话,能到多少KW和N·M/RPM呢?

网友:
涡桨也有扭矩..有多大我不知道..应该很大..那东西转速很高扭矩也大..
应该里面也带有减速装置...扭矩估计 应该非常大...

汽轮机转速范围: 50000 - 165000RPM 这个是涡喷的转速
螺旋桨转速范围: 1500 - 7000 RPM(通过了减速组) 这个是到桨的转速..

楼主:
没人知道吗? 再追加一个问题:这种涡桨噪音是多少分贝?全速

网友:
至少用二级行星齿轮变速器来减速。
噪音不会低于120dbA

网友(2009-05-26):
汽轮机的热使用率比活塞的高!

网友:
觉得不太对,刚上网看了看,原来是接上"废热发电系统(气电共生)系统"才有80%(这样才能比活塞的效率高)

网友:
最高可以接近百分之五十的效率    汽油机只有百分之30左右

网友:
当然模型用的远远达不到这个效率

网友:
太强了,最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