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元的72兆功放DIY(多图,请耐心打开)

楼主(2009-01-31):
喜欢第一人称飞行(FPV)的朋友都梦想有一个自己的遥控器功放,可现实中是这东西很难买到,即使有也很贵,其实只要频率窄、功率小、使用时发射天线离开其他模友远一点,个人认为是不会干扰其他遥控器的。

本人声明以下DIY仅作参考,请勿随意模仿!

这是网上随便可以买到的FM便携式调频发射机,花了198元,不含电源和天线。

用信号发射器输入70-108兆信号,得出结论这个发射机对70-108兆都能很好的放大,真的不挑频率!
FF9天线72兆的信号输入这个FM便携式调频发射机

用频谱仪显示功放输出的波形陡峭,和遥控器发出来的信号一模一样,没有失真,对其他频点没有干扰

为了验证其他低档遥控器也能行,我再拿了一个天地飞06A做个试验。先对遥控器进行改装,改装的内容主要是将遥控器的信号接出来。

同轴电缆的内芯接天线,屏蔽层接地(电池负极),通过一个接头将信号引出。

接头从遥控器底部出来。盖好遥控器的盖子,遥控器的改装就此结束了。

接下去是对那个便携式FM调频发射机改装了,取出发射机的线路板,下图是改好后的照片。

将锁相环信号到第一级放大的连线割断,用同轴电缆将信号替换锁相环信号输入,同轴电缆的内芯接第一级放大输入处,屏蔽层接地,去掉原来的音频输入插头,改焊一个镀金高频接头。

由于割断了锁相环信号的输入,面板上的数码管和2个按钮其实已经变成了摆设,没有任何作用了。

在外壳对应高频功放管的地方打孔。

在管子的背面用胶水粘个螺帽。

把线路板插入铝合金外壳里,用螺丝将功放管和外壳固定,这样做主要是解决散热的问题。功放管拥有一个良好的散热很重要。到此功放的DIY已经完成。

接下去是DIY天线,在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买了一根4的同轴电缆和接头19元。

电缆的一头把内芯剥出来,屏蔽层剪掉,内芯与拉杆天线连接。

建材市场买一根pvc电线管把拉杆天线绑牢,简单实用的天线DIY完毕。

所有的都完成了,连接起来看看。

拉出去拉距离测试。天线、发射机和功放在车上。拉杆天线从车的天窗里伸出。

红色的是遥控器外接电源,功放使用11.1V锂电池供电,电流1.43A

接收机挂在小树上。

这是最普通的天地飞一次变频接收机,按照平常使用遥控器这个接收机就最多400-500的遥控距离。今天看看能到多远。

使用功放的最大遥控距离(舵机出现严重抖舵)是6.36公里。如果是空中距离估计是地面的1.52倍。功放的发射功率和电源电压有关,电源范围是9-13V,如果想减小功放的功率只要用9V供电就可以了。

完毕!

网友:
太牛了 不得不顶

网友:
顶 可惜我的控是40的

网友:
太强了,都怪自己以前高频电路没学好,现在只能看到小明

网友:
功放在哪买的?能否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不错,不过可惜我35M的用不了

网友:
楼主果然说到做到,强人,米人,顶,看一次顶一次!

象楼主这样的好人越多越好!!!!!!!

网友:
lz几面的几张相片显示不了

修改一下,这么好的贴看不全很是遗憾呀

网友:
        绝对牛!!
解决了大问题了!  佩服lz

网友:
很强大。顶一个。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A:
不错,感谢分享。
可惜的是数显和锁相控制部分完全浪费了,只用了高放电路。
不如用那个168元的  高保真5W微型便携调频发射机 来改,可以省30元。

网友:
强大无比与之相比。

不过电路知识匮乏,需要恶补了

网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是邓爷爷说的吧

网友:
把这个东西在哪里买的告诉大家啊!!

打  打劫

快把你买的东西的地址交出来

网友B:
這個機器頻率是在88~108MHz用在72兆上有點不適應要該頻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感谢分享。
可惜的是数显和锁相控制部分完全浪费了,只用了高放电路。
不如用那个168元的  高保真5W微型便携调频发射机 来改,可以省30元。

是有純5W單功放賣的估計價格在100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機器頻率是在88~108MHz用在72兆上有點不適應要該頻率吧

88~108 是指单片机的程序控制锁相环工作的频率,和功放部分没有关系。
看板子上的字 70120 应该是指70M~120M

纯5W功放也拉出来溜溜啊。另外这个发射样子比较漂亮。

网友:
非常强的开发能力 太牛了

网友:
谁来领个头弄个纯5W功放,顺便把干扰那些测试一下,造福大家啊

网友:
发射天线 不行, 最好能搞到车台天线自己改,调试到72M  最理想了

网友:
而且自己可以做啊 电路图都有了 只用到c1971就行

楼主:
天线我不行,为了造福大家你来发个帖说说怎么DIY。

网友:
大哥,频谱仪都有,有钱人啊

网友:
你y想搞恐怖活动啊?

网友:
找几个破V段的对讲机。拆电件,做一个就行了。马兰士120 150便宜的要死。

网友:
飞FPV必备?

网友:
强,

这个 不错,有6公里的了,哈哈,拿来做个 车,车上装上**。哇哈哈,,,,

网友:
车 上

装炸 单 应该效果不错

网友:
真的是好东西,有产品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機器頻率是在88~108MHz用在72兆上有點不適應要該頻率吧

那个发射机是70 -108 的

网友:
Lz哪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5~7w电路板淘宝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dbca40711b&xid=db2

完整电路图,改造方法:断开Q7-9013与12V的供电(节约电能),需要功率大的7W可以断开Q5,C29的连接,将遥控输出馈线接入C29;需要5W左右的直接断开Q6,C34,从C34接入即可。35M~40M的遥控需要修改L9,10,11,由原来的5圈增加到8圈或7圈,尺寸与原尺寸孔径一样,变高以后请立式安装。

网友:
电路图来了,自己可以DIY

网友C:
35M~40M的朋友参考以下改进方法

L9、L10、L11电感由原来的5圈(5T)增加到8T或7T分别对应35M和40M,可在4mm的螺丝刀上绕制

网友:
其它淘宝

这个到不了72M,需要修改末级的电感参数(增加线圈匝数)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e26988a82b6f3.jhtml

网友:
电动机同志也来了,俺们这里蛮热闹啊!都是技术帖!顶就一个字--顶!!!!

网友:
第一个淘宝链不进去
:funk:

楼主:
我贴的这个72兆的功放是经过频谱仪检测的,测试数据证明波形失真很小,确保了功放发出的电波不干扰其他频点,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我反对随意DIY高频功放,一来很难成功,二来放大后的谐波含量很大会对其他频点造成强烈干扰。

网友:
很好的DIY

网友:
牛x,这下玩fpv可以肆无忌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9、L10、L11电感由原来的5圈(5T)增加到8T或7T分别对应35M和40M,可在4mm的螺丝刀上绕制

请问:L8-L11电感是用线径多大的漆包线绕的?我的控是40M的。谢谢!

网友:
关于电感的线径

电感是用线径0.6~1.0的都可以,线径粗的Q值高一些,相同尺寸和匝数的电感值理论上是一样的。

最后补充一句,在没有仪器监测的情况下,RF末级输出准确谐振在工作频率是有一定困难的。最简单的也需要用二极管加万用表做一个简易功率计来调整。否则容易烧管子。而且调试时一定记得加天线,或者假负载。否则烧管子是必然。

网友:
关于简易的功率计

一般在无线电通信维修时在没有额外仪器的情况下判断对讲机等发射设备是否工作正常,可以采取几种比较简单的方法。也是适合DIY自制的检测工具,是有一种行之有效的RF发射功率测试方法。
  可以引一段细线作为输入天线,只要把天线靠近遥控器或者对讲机的发射天线的附近(非接触),即可从发光二极管D2的发亮与否,准确地判断设备有没有功率发射,且可根据发光二极管的光暗程度,粗略判断发射功率的大小,制作费用不超过一元。
  另外,在电路图1的基础上改为图2;即拆掉发光二极管,在空位的A,B两端,并接万用表的DC2.5-1OV挡,通过显示电压来判断功率大小。注意某些数字万用表会受射频干扰,指针表一般没问题。

网友:
楼主真是强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6怎么做呀.

网友:
请问楼主需不需要另外调试,

把遥控器发射信号接入后,有没有再进一步感抗、阻抗等调试啊?因为我看你的电流是1.43a,而机器的参数应该是小于1a,

网友:
顶!

是个好办法,就是体积大了点,拿来飞带几个摄像头的航拍飞机超视距飞不错!

网友:
想法的确不错!可是人人都这么做又不知道会有多少无辜炸机的冤死鬼了,还好我是2.4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6怎么做呀.

三圈,微调,需要对照仪器,最好是4圈,然后将线圈逐步掰开(电感就小了)。

网友:
厉害,牛年高人倍出阿

网友:
受教了,不过还是需要丰富自己的电子知识。做好防干扰准备。

网友:
天线可以使用HAM的苗子天线,当然频率要和发射频率谐振,这样可以固定在车上!!

网友:
好贴,不知道LZ用的天线有多长?是否匹配?
6公里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正相反,我担心楼主玩得高兴了,朋友们却收拾残骸回家了.
不知道测试干扰没有?

网友:
看了这帖真激动,可惜我的无线电知识已经荒废十几年了。楼的这种技术贴真好

网友E:
只是解决了单向的遥控距离,视频发射模块呢?飞远了,视频无法返回.....希望也能看到关于视频发射这一部分的 现在大多数是视频发射距离短于遥控距离

网友:
太强了!

这么好的帖子,一定要顶!谢谢!
留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是解决了单向的遥控距离,视频发射模块呢?飞远了,视频无法返回.....希望也能看到关于视频发射这一部分的 现在大多数是视频发射距离短于遥控距离

好发射不如一副好的接收天线,绿色又环保

网友:
冯老板,你频率多少啊??都在无锡玩,说不定哪天隔个10几公里被你干下来还以为是失控呢。

网友:
我按照 搂住 的配置 配了一个 连1公里 都到不了

我按照 搂住 的配置 配了一个  连1公里 都到不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用的伞装天线  t9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