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斯特林机

楼主(2009-01-31):
过年了,一直没动手做什么,突然想动手做点什么,就还做个斯特林机吧,前面做过2个低温的,没成功,汗,条件不够哦,这次也不知道是否会成功。
       首先声明,外型参考tcaxc的,材料都是平时收集的垃圾做的,相信各位大侠看图后就知道是什么上面的材料了,好了不说了,上图是硬道理。

机体

机体

继续

继续

活塞

活塞

部分集合

部分集合

加个参照物

加个参照物

先模拟装下

先模拟装下

楼主:
尺寸蛮小的,做起来满痛苦的,机体结合出采用紧配合加锡焊,估计成功几率较小,不管怎样就算不成功,做模型也好啊,呵呵

网友:
走过,路过,我没错过

楼主:
继续,今天完工了,不过意料之中的要变成模型了,个人总结原因:1:材料是就地取材,是机器迁就材料,不是材料迁就机器。2:整机只有2个轴承,好像是抬磁头的轴承,虚位太大。3:飞轮惯性小了。4: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没有材料,所以没画图纸,搞的最终结构上不合理。
看来做模型是注定的了,改日有空做个漂亮的底座和酒精灯,在刻上字,做模型了,以后教育小孩用了,哈哈
本人纯业余,本来想买注射器的,结果人家没的卖,说是限制的。汗
有空还是买些圆铜轴承,好好做个吧,很是遗憾了,好了不说了上图了

顺便说说机体是煤气阀的阀芯,飞轮是玩具惯性车上的飞轮,阻气杆是雨伞上的,活塞是用Φ6小母线车的,连杆上的2个铜螺丝是可变电容器上拆的,热缸是打印机卷纸杆,铜连杆是插座上的,侧板是废铝板,质地很差,粘刀、易断。

连杆及活塞

连杆及活塞

完工留影

完工留影

网友:
做的越小越不容易运转起来啊!精密要求会更高。

网友A:
看这样子就是动起来也......太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样子就是动起来也......太黄了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s/month_0902/20090201_6e483908eacb302e5703ORht5h57ouR2.jpg

很黄很暴力的说

网友B:
箭头所指的部分应该旋转90度,否则没办法动起来。

楼主:
的确,设计失误,本来以为是在一条线上的,结果打孔有偏差,搞的不再一条线上了,还有是材料厚度限制,太薄了,汗
哈哈,要的就是黄,经发烟测试,漏气的地方还是有的,看来小号的设备不精良就要慢工出细活了
后面准备搞这个,也许好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箭头所指的部分应该旋转90度,否则没办法动起来。

是呀,如果不改,你精度再怎么高也是很难动起来的

网友:
LZ我也在做这款! !等我弄好了!来和你比比!

网友:
活塞杠的密封应该用尼龙或者是四佛,可以自润滑。

网友:
买个二手的破发动机活塞汽缸改行不?

网友:
喜欢。期待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