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6C和飞梦2.4G,强强我联手哈哈

楼主(2009-01-31):
性价比最好的天地飞6C控和性价比最好的飞梦2.4G终于到齐了,可以改了呵呵。

早听说天地飞控里的高频部分是分开的所以想能不能改个2.4G上去,飞梦2.4G用的不错主要是价格便宜,测试了汽油车(国产BAJA),无刷GTB电动飘逸车,450电直,均正常使用。所以想把它们结合一起,将来用来飞电动。改装很顺利下面图多文字少因为比较简单,所以我就不多废话了呵呵
去掉外壳,果然控的高频部分是分开的,白线信号IN,红线12V VCC,黑线GND,最下面的黑线是天线RF OUT。这个接线端口定义和FUTABA的一样,估计这个板子可以直接用在FUTABA控上面

做个插针对应接口连接测试2.4G高频,开机测试成功

解体2.4G高频头,大家对比下看看体积都接近呵呵,有希望改造后不损坏任何外观,强。。。。。

把对频开关和指示灯,接延长连接到控的晶体插口,这样改好后外观完整,对频开关是自己找的,没有用高频头上的,因为高频头上的开关太小了不好用,也不好看呵呵

天线比较麻烦了,由于天线坐的连接线不够长,所以不能接到控的天线位置,所以只能做个托架固定在控的后面了,幸好不太影响外观

OK最终完成接线

最后在上几张完整图呵呵,越看越满意呵呵

编辑这帖子太麻烦了,虽然不是什么技术帖但是大过年的第一帖还是希望能有版主帮忙加个精哈哈

楼主:
沙发我坐,强烈请求加精呵呵

网友:
首部6C 2.4G

网友:
天地飞6C控第一步2.4G

楼主:
有个问题,6C是不是不能飞普斜盘的直机啊,就是HDE的第6通道要和第3通道进行混控的,我试飞CCPM的没问题,但是用固定翼模式,3和6通道不能混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6C是不是不能飞普斜盘的直机啊,就是HDE的第6通道要和第3通道进行混控的,我试飞CCPM的没问题,但是用固定翼模式,3和6通道不能混空

答对了,加十分

网友:
飞梦2.4G套件没找到,楼主方便的话放出或者PM个连接,谢啦

网友:
楼主高频头哪买的?PM给个地址,我也弄一个改改

网友B:
看出来了,LZ是个强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对了,加十分

那可完蛋了 ,看来我只有两个选择了,一个是卖飞机,另一个是卖控了   白费力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出来了,LZ是个强人.

aolong哥一直很强

网友:
对楼主膜拜一下

网友C:
改6C不如改6EX玩玩,6EX单控才400块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6C不如改6EX玩玩,6EX单控才400块左右

转速兄弟也看了呵呵,主要是价格便宜,全部改下来才花了4XX,要是6EX单控就这个价格了,其实我的想法是,6C只能用PPM接收这个太不好了,PPM接收太容易收到干扰,在我的办公室里调试模型经常出现跳舵现象,但是这个2.4G的就没有出现过问题,所以改6C性价比最高,但是出现个问题现在很郁闷,6C不能飞HDE的直机郁闷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兄弟也看了呵呵,主要是价格便宜,全部改下来才花了4XX,要是6EX单控就这个价格了,其实我的想法是,6C只能用PPM接收这个太不好了,PPM接收太容易收到干扰,在我的办公室里调试模型经常出现跳舵现象,但是这个 ...

呵呵,楼主还是伺机收一个二手的FF9吧。或者9X2也行啊,FD的2.4G模块Futaba和JR之间的差异就是一个非门,用三极管搭的。

网友A:
你还没说飞梦2.4G的模块哪买的呢

网友:
2.4G普及的时代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没说飞梦2.4G的模块哪买的呢

去模型三国那边就有

网友:
支持推动动手和创造能力的好帖

6C可以继续发挥她的魅力了...

网友:
谢谢大家支持我们飞梦的产品哦!

网友:
这个 玩法也行,高手

网友:
铁鸟,天地飞MM看到要生气了

网友:
呵呵过段时间价下来的话,我们都可以试试,

网友:
有机会的话,可以试试我们飞梦得产品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地飞的东西,免费送的话,考虑要。

不能这样说,像我退出了模界,也留了个6A闲时玩模拟

网友:
 不知道使用如何?有没上机测试过?

网友:
LZ怎么不回?能用的话确实是蛮爽的!

网友(2009-05-21):
太麻烦了,飞梦不是有专门DIY的版本嘛,我看过了,那个发射是裸的,比现在的小多了,信号电源底线 灯 开关 都引出来了,DIY起来比较顺手,价格还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