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就可以先关发射吗??

楼主(2009-01-31):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894&extra=page%3D2
有人说2.4G就没这个现象.

网友A:
阿尔法时 可以的

网友B:
和用PPM没有关系啦,上面说用PPM不安全是指PPM接收,
ASSAN2.4G接收在无信号的情况下会自动进到保护状态(就是在刚加电时发射的摇杆位置).

网友C:
要设置安全保护才可以。否则就是自杀

网友D:
我用的是FUTABA6EX 2.4G的,就可以后开控再接飞机电源,也可以先关控后拔飞机电源(亲身体验),至于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买时老板说的,油门也不用归零,但我还是按正常程序操作的.

网友E:
目前的2.4G设备绝大多数在失控的时候舵机都会锁定在最后位置,有失控保护的接收机会自动将油门拉到最低。

网友F:
没必有,还是先关接收好。即便可以先关发射机,我理解也只是一种保护措施。

网友G:
设置失控保护 F/S 就没问题!

网友H:
任何设备保险,都不如人的安全意识来的保险。养成了依赖设备,无视安全规程的习惯,等你手痒借别人的机机爽的时候,或者无聊时,抄过来一条拉玛玩的时候,可能就吃到恶果了 仰仗失控保护来玩先机后控,就有如在中关村大街上,闭着眼睛从人行道过马路一样。即使你不犯错,也至少还得防着个闯红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