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飞450就炸了

楼主(2009-02-01):
飘了3-4分钟,最后关头大意了。 损失看图片
分析了一下炸鸡原因:
1,第一飞,没经验。
2,场地不平
3,没用专用的吊带不舒服导致精力分散。

装好配件,最后检查了一下不知道横轴有没有弯。 主轴和尾轴很好判断,大家是怎么判断横轴的?

飞前调试

飞前调试

没带壳

没带壳

很顺利就起来了

很顺利就起来了

一度都飞得挺高的

一度都飞得挺高的

降落飞歪了,训练架太软,

降落飞歪了,训练架太软,

明伤是大浆,平衡杆和尾杆

明伤是大浆,平衡杆和尾杆

很快就装好了,测试一下发现有暗伤,主轴弯了,尾浆轴也弯了。

很快就装好了,测试一下发现有暗伤,主轴弯了,尾浆轴也弯了。

炸机前没用专用的吊带,Spketrum的没货,JR和它是一家亲

炸机前没用专用的吊带,Spketrum的没货,JR和它是一家亲

楼主:
请教一下大家怎么判断横轴有没有弯的? 目测没有弯。
还有就是没有发现平衡杆那么软,被我掰直了用,没有换新的, 不会影响以后飞行吧?

网友:
玻璃板上滚一下就知道直不直了。炸机后对任何零件如果不能确定是好是坏就干脆换掉

网友:
很漂亮的V2, 炸了可惜...

网友:
真有钱啊。。。。尾桨都是碳纤的。
平衡杆就是这么设计的,很软,如果可以掰的比较直就可以继续用。不然还是换一根的好。
脚架貌似是金属的??如果是还是换成塑胶的吧。

网友:
米真是多啊,碳的尾管,碳浆,碳尾浆

网友:
不用想了,大桨都炸断了,横轴肯定弯了,还有,LZ现在在学习飞行吧,还是不要用波纤或碳纤大桨,炸机必有大问题,建议用木桨,米人就当我放屁好了

网友:
所有的轴都可以用滚玻璃来判断是否弯曲

网友:
新手搞什么碳纤浆...

网友:
建议找个平点的水泥地面

还有,你飞得太高了,新手练习悬停最多飞半米高的样子来练习,
不要用这么好的大桨和尾桨用来练习,这真是太划不来了,建议收上十副9元一副的木桨来练习,再收十副一元一副的尾桨

网友:
 炸机还需要原因吗?

网友:
感觉楼主说的炸机原因就像国足说的输球原因,哈哈。

网友:
米人飞米机 鉴定完毕

网友:
绑上练习架都摔成这样,楼主飞多高啊

网友:
可能你的负螺距设得太大,降落时等于把鸡鸡往地上砸。设成-1度或0度左右比较好

网友:
楼主的控是直接插着充电???

网友:
判断横轴是否变形,可用起子拧一下一边横轴的螺帽,另一边如果摆动就弯了。

网友:
1,第一飞,没经验。
2,场地不平
3,没用专用的吊带不舒服导致精力分散。

以上三点只有第一点勉强成立

首先 新手飞真机前应先练模拟器-----米人跳过
其次 新手飞真机先练蛙跳高度不要超过半米-----米人跳过
再次 新手完成悬停课程以前飞机负螺距最好大于-1度即-1度到0度之间----米人无视

至于场地是否平坦 其实差不多就行 首选草地其次土地最好不要在水泥地上
降落时飞机歪了可以通过调整飞机姿态来补救  练习架不是万能的 只能在起飞和降落时起到辅助作用 修正误差能力估计也就在10%左右 比如降落时飞机左倾40度仍然不做调整的话练习架根本不起作用 或者飞机坠地时起到缓冲的作用 当冲击力太大时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吊带更是无辜的  不用吊带一样飞  你管它那么多干嘛

尾轴、主轴、横轴、副翼杆 按照上面魔友说的 放在玻璃上就能看出是否弯曲 也就是副翼杆有修复的意义其他的想弄直不太容易 如果能修复也可以一样用 还有就是大家说的 新手不要用太好的配件因为摔机的几率较高 这样导致维修成本大幅增加 就算米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阿再说有钱也不是这么个烧法吧

以上愿意接受的就想想怎么改正 不愿意接受的就当我和多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踊跃出策。
大家的建议很好,新手难免炸机,老手也是,何况新手了。
所以我决定把机上的碳纤件换下来, 上木浆塑胶浆合金管,没人和钱过不去,对吧.
轴飞之前我会都拆下看看有没有弯。
论坛上热心人真多啊, 老手不吝赐教令我这个新手很感动,尤其是楼上这位兄弟,视他人之损失为己出,令人动容。
机子现在还不能飞(尾轴没配件),但是我还会回来的。

网友A:
450 se V2有什么配件是和其他YT型号的450是可以共用的? 比如主轴,横轴,尾轴是否通用的?
v2的配件普遍缺货啊. 有了解的飞友请告知

网友B(2009-03-19):
除了横轴、大奖夹,其他都通用
不得不说lz真是大米

网友C:
第一次就搞这么High   出事了吧
值得赞扬,有前途,只要LZ有胆有米有时间,估计再有1个多月就能翻了。
平衡翼杆设计的就是偏软,因为平衡翼杆很长要穿过好些轴承细孔,如果很硬,炸弯了是很难取出来的。我看过有的大JJ炸了以后要动电钻才能取下来。

网友D:
找个老鸟陪飞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D:
能换的全换副厂件(除电子设备)-----------米人跳过

网友E:
回复 网友F:
主要看有没有真动

网友G:
每天阅帖无数,先混上一份在说

网友:
一看就只到是个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