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飞直机损失大

楼主(2009-02-01):
当然不光是直机,其它飞机也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只不过直机里部件多,更容易出问题。特别是塑料板的直机,低温时塑料的大敌,会严重降低塑料的强度使部件变脆。很多春夏秋天的小炸到了大冬天,稍稍磕碰一下就会造成很多部件断裂,特别是脚架,球头扣。

电子设备也不喜欢冬天。我们用的设备里几乎无一例外是商用级别的器件,其工作范围只在0-70度之间保证,当温度很低时,各种与稳定性有关的问题就显现出来,轻微的如抖舵,间歇抽筋,锁尾不牢,严重的就是失控。

网友:
分析的好准确

网友:
春节过了,春天快来了

网友:
对了,我就吃过亏,脚架变脆,落地时断裂,大桨打弯尾管,损失三轴。。。。

网友:
是呀
有过这情况

网友:
低温电池放电也不行,总之老话说的“冬藏”不是没有道理啊

网友:
啊  看了你的帖子 忽然有有了想法啊!!

你说人有内衣穿,,还有保暖内衣穿

车有空调

那么飞机平时我们只注重 散热问题 因此飞机的热能流失很大的!!平时很多的时候在飞机上选择的材料 还有打空 都是有利于 飞机内热能的流失

如果我们做个保暖头罩,大点的 封闭的 保温材料的  然后利用电机 电调自身的热量 对机头罩内的 电子设备 进行保温,同时不改变 电调和电机的散热性  就好像生路子的烟道一样 用这个 余热温暖一下 设备!!是不是会好些呢

以后卖头罩 让他们标上 冬装还是夏装头罩! 呵呵 是不是想法有点怪啊??

还有就是 脚架的成分 是不是也应该设计成 冬天比较有韧性的 啊 比如 零下温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