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W72M增程放大器电路图

楼主(2009-02-01):
看图

网友:
宝贵资料,收藏!

楼主:
我的沙发,glassfox你太快了

35M~40M的朋友参考以下改进方法
L9、L10、L11电感由原来的5圈(5T)增加到8T或7T分别对应35M和40M,可在4mm的螺丝刀上绕制

网友:
能做一批卖给我们不懂电路的吗 609435645

能做一批卖给我们不懂电路的吗 609435645

网友:
我的发射里用的就是  1971!

楼主:
更简单一点的电路

有能力的自己DIY做一个,C1971用二手拆机的就不错,10元左右,其它的电容线圈就不值钱了。注意下面的PCB标号与电路图有出入,但是电路没有错。

网友:
牛人越来越多了。开放才是王道!共同进步!感谢楼主!

网友:
今天都两台功放了

网友:
请楼主再补充点实际DIY教学图示,或者做一批造福大家吧。(我的是40M)

网友A:
3Q 我做的电路不工作 好郁闷 对了 你的漆包线的直径没给呢 麻烦说下直径多少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3Q 我做的电路不工作 好郁闷 对了 你的漆包线的直径没给呢 麻烦说下直径多少的 谢谢

这个放大器属丙类放大器,至少需要0.2W的输入激励才能推动这个放大器。遥控器功率输出小的,需要增加一级预放2SC2053。
可以参考下面的全图:

网友:
恩 谢谢楼上的 问题是 漆包线的直径还是没说 HOHO  没有直径就无法做线圈.........

老外的图纸标的是0.25 我换算成英寸就是0.63的线   不知道你的线是多少的 最好说下 谢谢了~~~

网友:
对了 我的控是6EXHP应该有200MW以上的输出吧 就算接了线应该也不止200W到放大呀~~~

楼主:
0.85mm的线径,1mm的也可以

网友:
建议做成品 出售 。。。。我先订一个哈。

网友:
用这个图做成模块放在控里面,用原来的天线发射不是更简单些吗?

网友:
LZ,你的电路中,电源滤波的电容的接地,接到哪里去了? 接外壳?为什么不和电源共地??

网友(2012-05-30):
35m的,求个成品啊。。。

网友:
2SC1971直接加到控里不行吗 ?  把控原装的发射管拿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