抖舵的进来

楼主(2009-02-01):
最近lama v4的控抖舵,拆开发现固定滑动电阻器的螺口松动,固定了一下解决了(顺便也把其他三个固定了一下)。有同样烦恼的可以拆开察看一下。

网友:
没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lama v4的控抖舵,拆开发现固定滑动电阻器的螺口松动,固定了一下解决了(顺便也把其他三个固定了一下)。有同样烦恼的可以拆开察看一下。

好像里面只有三个微调电位器啊?没见过有滑动电阻器……
看了您的帖子,感觉里面有四个XX电阻器……
您能上个图片看看吗?
谢谢!

网友:
我也发现在刚开始飞的时候很稳,在电量下降的情况下摆舵的厉害

网友:
伺服可能快坏了

网友:
我的004每天抖几次。

楼主:
就是两个摇杆上的电阻器,每个摇杆上有两个。我的抖舵就是这样解决的。
不是舵机的问题,因为我在电脑上玩G3模拟器的时候飞机也抖舵所以确定是遥控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