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台SJM180,大家给点意见吧!~谢谢!~

楼主(2009-02-01):
如题~!

网友:
 现在建议215了

楼主:
现在手头有电子设备!不知道450的动力能不能用!~主要是预算太少了!~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楼主还是问下sjm老大吧。450的应该sjm325。180吃不消的!

网友:
我除了用辉胜5克舵机\30A电调电机外,其他电子件都是用的450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楼主还是问下sjm老大吧。450的应该sjm325。180吃不消的!

325的电机不一样的,KV值和轴径都和普通450不同。

180/215的动力套装应该跟火狐或者EP200相当。建议买原厂的,省事而且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