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可能的陷阱

楼主(2009-02-01):
以前都用b6充模型电池
2200的电池能充进去2150左右
然后就觉得电池还可以

今天手机充电器没带
于是用了b6接了根线充手机电池
用的是锂离子模式
诺基亚870mah的手机电池
充满显示的是1025mah
并且满电压还是4.1V(锂离子模式)

诺基亚肯定不会虚标啥
所以我们平常用的聚合物电池肯定没有2200mah
绝对是虚标的

稍后上图

网友:
你打开电池的塑料你一般就能看到电池实际的容量了 啊。肯定是续表了啊

网友A:
逻辑有问题。
按你的说法,正因为nokia没有虚标,所以标识870mAH的电池实际有1025mAH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有问题。
按你的说法,正因为nokia没有虚标,所以标识870mAH的电池实际有1025mAH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手机电池里过充保护板的 用b6充不准的 现在的电池 c数不虚表就好了

网友:
如果虚标只会标大怎么会标小呢

网友:
基本定律都不知道?
电池充电效率100%?
我告诉你,正常情况下损耗20%-50%非常正常.........

网友B:
充电模式是不准的,用放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模式是不准的,用放电模式

网友:
容量 不是看充进多少电,得看放出多少电

网友:
看国家标准中电池的容量是怎么定义的。

不同的放电率其放电量是不同的,你的充电器计算的只是充电量,一般锂电池的充电量大概为电池容量的120%。

网友:
而且是要放到3V的容量

网友:
照这样算法,如果用镍氢,LZ用1/20-1/30C充,你会发现容量相当的大

网友:
NOKIA的电池,德生收音机的电池,都可能是少标的。因为他是卖设备的,1000标称800会显得它省电。
具体可参考:http://itestlab.dgzu.com/post/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