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PRO脑袋顶上那个方框是干嘛用的哩?

楼主(2009-02-01):
这个部件的功能是什么呀?

我怎么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呢.

我怎么觉得这东西可有可无呢.

网友:
翻一下关于“日字框”的老帖。

网友:
机确实挺好看的

网友:
 问题太厉害了啊

网友:
遗忘亚拓的日子框都是在下面 这次搬到上面来了

楼主:
现在才知道那个东西名叫"日字框"  但它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呀,谁敢告诉我呀.

网友:
要多潜水

网友:
取掉飞飞就知道他的作用了,期待试飞视频

楼主:
 我在论坛里搜遍日字框的帖子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噢~~~

网友:
YT系列的旋翼头平衡杆在下方,一般通过日字框—相位器和斜盘连接。SJM的在上方,而且副翼铜球直接连两个球头,应该不需要日字框。

加了以后因为重量增加应该会稳一些,不然会比较灵活。不知道对不对,说错了随意拍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论坛里搜遍日字框的帖子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噢~~~

我记得我用过这个日字框后就写了感受发了帖子的。

不过刚试了一下,好像论坛的“全文搜索”的功能有点退化!

日字框在400、400V2、pro刚出的时候都是没有的,后来出来以后作为免费升级件让模友免费索取。

我的感觉作用是加强了平衡杆根部的刚度,抵消了铜球+副翼座机构的虚位误差,另外质量的增加也加强了飞行的稳定性(类似铜锭的作用)

早期的500也有日字框结构,后来的430、325、360明显副翼杆加粗了就取消了日字框。

楼主:
多少明白些了.确实是可有可无滴.打方向反应比较迟钝.回头熟悉了,去了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明白些了.确实是可有可无滴.打方向反应比较迟钝.回头熟悉了,去了试试.

日字框并不会造成打方向迟钝,相反反应应该更快到位,稳和迟钝不是一个概念(相对应来说:“贼”不等于灵活),如果有迟钝现象建议检查设备配置和安装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