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click的配置问题(附图纸)

楼主(2009-02-01):
小弟的330于近日下线并成功试飞!随后于空中副翼舵机扫齿,飞行生涯即告结束……
总结了一下,做成后机身相当重!我的配置是这样的:
1、新西达2212 kv1400无刷电机、8060浆;
2、20a电调;
3、11.1v、15c、1200mah电池
4、esky的接收。
大概就这些了。
手头没有电子秤,用手估了一下,差不多有一斤重了!!!所以满油门都不能吊机!郁闷完了~~~~
请教大家:你们的330都用什么配置?是不是我的配置配重了?
希望不吝赐教!
(顺便附上E330图纸一份,供没有图纸的朋友下载。)

楼主:
不好意思,图纸不知道怎么发上去。
大家又需要的留下邮箱,我一个个发。

网友:
2212kv1000  1047 30a  1300mah  吊得爽

网友A:
我 也刚做330,发现也挺重的,没有称,配件全是自己DIY的,重量可能控制不好。吊机绝对没有问题。我是2409,KV1300,0906,2200毫安电磁。

1,检查电磁放电有问题没有。2,电调设置,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3,尽量减轻起落架重量。

网友B:
用2204 KV1000 的点击
800MA的电池 15A电调

网友C:
2212 KV930  1060     3S1300MHA 15C   JJ重450K  (在超市里用电子称量的   XXD30A 半油就可以掉   330

网友:
2202KV1200 还是1300 忘了。。。
20A
7.2V1000电池
全重不超过300g

网友:
给我来一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 也刚做330,发现也挺重的,没有称,配件全是自己DIY的,重量可能控制不好。吊机绝对没有问题。我是2409,KV1300,0906,2200毫安电磁。

1,检查电磁放电有问题没有。2,电调设置,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3,尽量减 ...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又要请教了:
1、电池放电应该怎么检查?
2、电调如何设置才行?遥控器油门曲线又应该如何设置?这两个对我来说确实是新东西,一点都不懂 有没有教材?
3、起落架我没有做,所以应该不是这方面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204 KV1000 的点击
800MA的电池 15A电调

兄弟,可以吊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 KV930  1060     3S1300MHA 15C   JJ重450K  (在超市里用电子称量的   XXD30A 半油就可以掉   330

3S的电池居然可以做到450g,兄弟你太牛了!
有没有jj的图片?给兄弟看一下啊。
可以发到我邮箱47128036@qq.com,谢谢啦!

网友:
JJ将一斤?也就是400多克?
电机电调电池都还好,换个9050或者1047浆试下吧。
祝飞行愉快。

网友:
ME: 2208 1500KV 桨用过1047和8060 2种。
1047拉力大吊机容易稳。但电机很热。8060刚好。但比较好电需要较高油门才能吊。发热正常点。
电池3S 1200MA
不连电池245克(没起落架)
电池60克
建议KV值高的话用小点的桨。
KT机做的多就会越做越好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的电池居然可以做到450g,兄弟你太牛了!
有没有jj的图片?给兄弟看一下啊。
可以发到我邮箱47128036@qq.com,谢谢啦!

我的330也是用3S电的,重量还没有超过400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