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具船改无刷求配置!!!

楼主(2009-02-01):
 玩具船撒~~~~想改无刷,怎么配配置呢?
长大概78CM  最宽处20CM左右   重300克也许!
各位玩船的大大给个配置撒!价格不要太高1000米以下,控不要

楼主:
对了,还有以后设备拆下来最好还能上电O上

网友:
550级无刷,120A电调

网友:
船挺大的,无刷用B36的吧,新的飞速达300元,到坛子里收个二手的大概150,36就是费电,用B28也行
电调用125A的,最便宜150块,好一点的,星星的220元
电池用A123便宜,3S才几十元,不过要专门的充电器
软轴一套淘宝最便宜好像是70几元吧
加电机座什么的,100元以内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为什么 船的 电调 要一百多A 这么大?

网友:
这船改好了,一定要做防沉,不然很容易沉的!我上个月沉了一条,还没有打上来啊!

网友:
为什么容易沉?

网友:
建議:
plan1:775電機,50A esc ,4s 123,37/3。練習調船。

plan2:2857 3200kv ,70A esc,3s 123,435。有點速度,慢慢玩。

plan3:3650 2800kv ,80A esc ,4s 123 ,435。有速度,要調試。

网友:
以上海言論所說的esc是在調試好的情況下使用的安數。

沒有調試好有機會燒的。

网友:
我只知道我条船做了防沉,但还是沉了!应该是在轴果度进水!

楼主:
谢谢3.4.8楼兄弟
不过现在真找不到北,泡泡论坛
水冷呢?我看都是自己做,怎么做呢?有图纸不

网友:
我打算改条玩具船,空有了是南大大脚的枪控和接受,电机是飞速达的3660KV2770,船小了点大概60多厘米,想买星星125A电调不知在哪里买啊!其他船件都没有,电池年前已买加拿大的锰锂电池,专业充电器早用了许多次,有知道的朋友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我也有条一模一样的。长67cm,不知用8sA123来跑,那个B36无刷顶吾顶得顺呢?125A的电调一般是6~30v电压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