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出问题了,谁给指点下

楼主(2009-02-01):
科乐科阿帕奇的4合一出问题了,控一开机,2个马达就转起来,
舵机
和陀螺都能正常工作,油门微调拉到底马达还是转,推油门马达转速有升高,但是不明显。
可能什么元器件坏了?高手给指点下

网友A:
先开控 油门关到最小 看看你的 油门反向开关是不是开了 微调都拉下来!
看看转的速度和力量!!
如果是速度比较慢 不能把飞机拉起来 上下桨比较均匀的转飞机不原地大转 基本A轴FET 击穿
如果是速度比较快 并且严重的 自旋 飞机还可能离地 那么 B 轴 控制的 FET 击穿!
一般情况 B 轴受到 陀螺仪控制 又有地效 基本速度不是最大烧的少
多半是 A轴控制的 FET 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