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电调很奇怪

楼主(2009-02-01):
有个70A电调很奇怪,买来试过是好的,前天拿出来装机发现不知是什么怎么了。通电,自检声音正常,就是推油门没反应,油门推最大再上电可以进行设置,但怎么设都没有用,就是推油门没反应。电机确定是好的试过了。
那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摇杆推到最高位置,在接通电调上电,听到确认声音把油门拉回到最低位置。这个过程是油门行程确认,接下啦应该正常使用了。

设过了。没有用。

网友B:
线不缺相?

换个控实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不缺相?

换个控实验下??

换了,不行

楼主:
多谢各位!搞定了,这个电调设行程油门要推到最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照2楼的办法做就是听不到电调的确认声音,只有舵机复位的动作。我曾经也出现过,后来不知怎样它又自己好了。今天又出现,搞半天也不行。不知咋办。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是ASSAN电调的“特别点”,而辉盛的电调与好盈的电调就不必如此麻烦,使用极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