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50很多问题 有高手能解决吗?

楼主(2009-02-01):
我比较看好250精致的外表 入了一架 飞了8个起落以后 主浆塑料套开裂 脱落 导致主浆打在尾管上 把尾管打弯了  好在在家飞 损失不大 但是闹心的事就来了 用内六螺丝刀卸螺丝的时候发现螺丝能插入深度 深浅不一 深的能拧动 浅的干脆弄不动 我看有说加热好拧的 我都试了 连钳子都上了 都弄不下来 螺丝太小 根本使不上力  原厂螺丝刀报废2把  螺丝还剩3个 怎么也弄不下来了 而且飞的时候尾巴左右晃动  幅度还能控制 但是不敢做动作阿  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方法能解决吗? 希望亚拓能出强度高的可插入深度大的螺丝 和高强度的内六棱螺丝刀  那位高手赶快指点一下啊 我要飞阿!!!!!!!!!!!!!!

网友:
加热是为了熔化螺丝胶,如果是螺丝断了或者歪了的话是麻烦些
不过现在的螺丝刀确实是太脆了

网友:
关注中,也想入250的

网友:
还是450好啊

网友A:
我又单独买了两把螺丝刀 一个螺丝包 后顾无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又单独买了两把螺丝刀 一个螺丝包 后顾无忧了

我都报废两把了  哎 螺丝包我也有 换不上啊 干脆就是拿不下来  我这回一下买5把 拧坏了就换 我就不信弄不下来  太致命了

网友B:
我也有好几个拧不下来了。特别是主轴大齿的螺丝。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看来要换就得全换了。250太脆弱了

网友:
呵呵,还是200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好几个拧不下来了。特别是主轴大齿的螺丝。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看来要换就得全换了。250太脆弱了

我卸都是从头往下卸 那个螺丝我也弄不下来  我尾巴的螺丝也弄不下来  我想换尾轴都不行 郁闷死我了~~~~~

网友C:
这样的情况我经常遇到 都是找专业的地方去弄下来 由其是锁尾管的几颗螺丝更是要命 紧了就必花 不紧锁不住尾管 我现在都是用斜口钳子拧花了的螺丝 扫尾弄松一点就能拧下来了 切忌不要野蛮操作 弄花侧板就不好了 我的就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情况我经常遇到 都是找专业的地方去弄下来 由其是锁尾管的几颗螺丝更是要命 紧了就必花 不紧锁不住尾管 我现在都是用斜口钳子拧花了的螺丝 扫尾弄松一点就能拧下来了 切忌不要野蛮操作 弄花侧板就不好了 我的就 ...

郁闷了  我的也这样 只是我还没往花了拧呢 呵呵

网友D:
去弄把mip 0.9mm hex的起子,再弄盒rcscrewz trex 250的不锈钢螺丝,永久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弄把mip 0.9mm hex的起子,再弄盒rcscrewz trex 250的不锈钢螺丝,永久解决问题。

都是啥 详细说说~~谢谢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弄把mip 0.9mm hex的起子,再弄盒rcscrewz trex 250的不锈钢螺丝,永久解决问题。

今晚本准备把250组装起来,可是开工不一会就拧花了一个螺丝,内六角螺丝刀头也变成了麻花.请问mip的起子和rcscrewz trex的螺丝哪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晚本准备把250组装起来,可是开工不一会就拧花了一个螺丝,内六角螺丝刀头也变成了麻花.请问mip的起子和rcscrewz trex的螺丝哪里有

同问 严重需要

网友D:
我从厂里直接定的:
MIP: http://www.miponline.com/MIP/HWrench.html
Rcscrewz: http://www.rcscrewz.com/product_ ... 95/products_id/3308
MIP很慢,rcscrewz很快。

网友:
我的250 也是螺丝太难用了  好多侧板上的都花了 怎么办呢? 主轴上的大齿固定螺丝也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厂里直接定的:
MIP: http://www.miponline.com/MIP/HWrench.html
Rcscrewz: http://www.rcscrewz.com/product_ ... -trex-250-series-st ...

怎么买的 详细告诉一下 那个网站都是英文 而且我看是用美元交易的 要是rmb得400元阿 就买包螺丝和一个螺丝刀阿?

网友:
很正常阿
一般配4个螺丝就得2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