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75工作室和C0618A工业床

楼主(2009-02-01):
大家新年快乐!!!先秀一下我的工作室。接着也会慢慢上图,包括作品。。

这是08年11月刚入手的C0618A放在3.75平方米的楼下柴火间的样子。

断续弄了两个月,基本完成了我的375工作间。晚一点上更多图。。。。

网友:
沙发  看见2个红XX

网友:
墙雪白,净目

楼主:
购床时的一些图片

购床时的一些图片(日期2004年是因为相机日期未调造成)

床是专卖旧床的商家购的,1000元。加运费和搬运180元
原来床的有卡盘但没爪子,爪子又没得配,只好拆掉。
也没有顶尖和中心钻夹头。

装上一新的卡盘,环球的。210元。
钻夹头和莫氏椎杆,共50元。

电机是三相的。

1980年产的

没有其它的挂轮,只有装在上面的这几个了

床底的电器板

丝杆还不错,1603的梯杆,(有拆滑板,半开合黄铜螺母也未磨损!)

楼主:
改造好的375

工作室图片

我的375位于80年代的小区内。这是室外的图片,外有一小片草地,做为试飞场地是不错的。

门口这小块绿地,计划搭个石桌,会友泡茶、小酌均合适 !

这是干什么?上美女,做广告,没那么无聊吧,总是有什么用吧!

原来室里是没有水源的,老是提水桶洗手,很是不便,所以做了这个2升的水箱,一般来讲可以洗6-7次的手。很方便。

接个气阀做水龙头。这下水手相当方便了。总的花了十几元。

375室内空气不对流,必竟是柴火储物间嘛,只有个小窗口,想了想,敲掉旧窗,装上个排气扇,往里吹风,即是风扇,又可以对流,所以应该是叫“进气扇”吧。这样躲在里面吞云吐雾,也不怕了,必竟好那一口。
再吊个跟了我十几年的老钟,感觉也不错。

找朋友做了个木格,做工具柜了,正在床边,用起来方便。

小区内有人把旧电脑桌扔了,嘻,捡回来,小改一下,成了床边的电脑桌,再找来一台旧电脑,P3-800,14寸显,性能还行啦,以后改数控应该用得着的。

新的、旧的七七八八的工具是越攒越多啊。

找了一面厚2.5CM的桌面,再从朋友那拿了一些没用的木头床架,花了一个下午的功夫,做了一张办公桌子。桌面长有1.5米,深0.8米,算是很大了.
再找来一台15寸的显示器和终端机(显示器边的那小黑盒),联接到楼上家里的电脑主机(性能较好),这样在下面用电脑,也能得到与家里电脑同样高性能了。。。
至于桌面上那此些东东,估计不少朋友都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再来个泡茶的地方,可接待一个好友到访!

到现在,细心的人应该知道我的375到底有多小了吧。
当然还有改造的空间,所以还会接着上图。

楼主:
部分作品

作品图片

上个自己做的螺丝批吧

黑布做底,看看效果。

找了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包装合,放上去开心一下。

再上一个前阵子帮亲戚做的东东,大家肯定在猜这是什么?哈哈

一根棒,哈,我这个亲戚是专卖油漆的,所以这个是他要用来搅拌油漆用的。。。其实做打架用的棍也行。。。。

楼主:
其它一(铣)

我也想做个车床的铣附件,用这个CAD的图去线切割,已割好,但还没组装,慢慢上图。。。。

楼主:
其它二留位。

其它二留位。

网友A:
这工作室,看的叫人真想到里面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工作室,看的叫人真想到里面干活!

 ,墙是新刷的,看起来确实干净,可惜只有375啊。慢慢上图吧。(实际上,比起别人的工作室我这个实际上是很简陋的,但我是够用了,嘻!)

网友B:
0618的床不错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0618的床不错呀!!

38做的床要2000呀,你买的真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38做的床要2000呀,你买的真值呀。

我也是觉得很值,所以那时一看到,就定下了。

网友:
又个鸡窝

网友:
小世界,大天地。

网友:
我曾经看到过比你这还新的 900就能拿下 可惜 错过了。
另外 建议你的机械钟换个石英的,要不,你的脏手把她弄。。。。

网友:
 哪是小世界呀!外面还有呢。弄石桌!泡茶地方不小呢!

楼主:
上图上到一半居然说附件太大,一看,原来是其中一个文件超过200K,唉,又得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品图片

上个自己做的螺丝批吧

黑布做底,看看效果。

找了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包装合,放上去开心一下。

再上一个前阵子帮亲戚做的东东,大家肯定在猜这是 ...

呵呵
还以为是甩棍呢

网友:
充分利用空间。必须留名

网友D:
鐵圍欄。。。。圍著是什麽東西。。看著挺詭異的。。想了解一下~

网友E:
好床 好价格 你现在用的是原电机吗 用的是变频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鐵圍欄。。。。圍著是什麽東西。。看著挺詭異的。。想了解一下~

你是说准备砌石桌的草地后面围栏吗?看得很仔细啊,里面是一座四十几米高的水塔。现在都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床 好价格 你现在用的是原电机吗 用的是变频器吗

是原电机,没用变频器,只加了一个10uF电容,再改一下正反转开关内的接线,启动相当轻松,电机力度也不错,一般都是皮带打滑,电机从来就没因为东西太硬停转,电机发热量也很低。
之前用了一个15uF的电容就不行了,启动困难,发热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br />
我曾经看到过比你这还新的 900就能拿下 可惜 错过了。

另外 建议你的机械钟换个石英的,要不,你的脏手把她弄。。。。

我那个钟是石英的,不机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品图片

上个自己做的螺丝批吧

黑布做底,看看效果。

找了个不知是什么东西的包装合,放上去开心一下。

再上一个前阵子帮亲戚做的东东,大家肯定在猜这是 ...

老兄叫海界,这当然是在水里用的

网友E:
加了电容能正反转吗 车床上个月拿到手还没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了电容能正反转吗 车床上个月拿到手还没开过

如果你是C0618A是可以接的,其它三相电机也类似,你搜一下坛里关于《三相电机》应该有几篇介绍三相电机改二相的接法。
不知兄弟有没电工基础,有的话就很快了。大概是这样,拆开电机盖,可以看到里面有个3个引角,把电容接在其它两只引脚上,这样电机照样是三条引出线。测试时把市电一头接在没接电容的一引脚,另一头接在接电容引脚的某一脚,电机就能转了,接另一头就反转。
测试好后,就要改那个正反开关,开关里面接头较多,改的时候要先拿万用表测试通路,我也是用了两三个小时才搞定的。如果没电工基础可能有点难度。
上个随手画的图吧。
以是操作最好是把电机和正反开关拆下来,看清后才做。

网友E:
请问一下 电机是三角型接法还是星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 电机是三角型接法还是星型啊

如果你的电机和我发电机是一样的,那你只要按我的方法接即可。至于是接法我印像是星型接法。你可以拆开电机接线盖看看,我当时看的是盖内有四个接线柱,三个单条线,一个三条(绞在一起)因此判断是星型接法。你只要在那三条单线上的其中两条加电容即可,前面有发示图的。。电容用10uF
皮带我是用圆带,0型接。
运行功率还不错,我平时在用的是慢速,即皮带换在电机传动轮最小一圈,主轴轮最大。如果要用的是高速,即换在电机传动轮最大一圈,因启动力矩最大,这时启动难一些,所以这时我一般会旋一下电机上下移动的那个旋钮,让皮带松些马上就能启动到最高速了。

网友:
梦想从这里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