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两次迫降,有惊无险

楼主(2009-02-01):
这星期新装的360总共飞了20几个起落,除了一次由于人为的原因炸鸡以外,状态一直非常完美。今天拿到楼下的草地上飞,早上4块电,下午两块电,竟然两次发生尾巴失控的情况。

第一次是早上第四块电。反复高速自旋了几次以后,突然发现只能往左旋,不能往右。还好还能勉强锁住尾,马上降落。发现尾轴的两个固定内六角都松脱了,尾轴向外脱出,造成正行程几乎为零。

上螺丝胶以后下午继续飞。没想到飞着飞着开始自旋,尾巴完全无法控制。还好离地只有大约3到4米。努力稳住,以自旋状态着地。仔细一看,原来固定尾推轴承的2x8内六角不见了

看来各处的螺丝在起飞前都要仔细检查……好多螺丝呐

网友:
胶没干透,应该多上点胶固定。

网友A:
那个顶丝不用上胶吧 要不换尾轴麻烦了

网友:
楼主可以用长点的螺丝然后在加个螺母...

网友:
楼上的,人家说“多上点胶固定”,就说人是TUO,这哪门子事啊

楼主:
SJM的组装问题是肯定有一点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国内的厂家,这个价钱,要求组装没有问题是不现实的想法。所以大家买回去都应该自己拆开来检查一遍。

这次我急着飞,熬夜装的机,没时间检查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

发这个贴的目的是为了提醒一下各位飞360的,哪些螺丝可能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顶丝不用上胶吧 要不换尾轴麻烦了

我上的低强度螺丝胶,拧开不用费多大劲的。

楼主:
炸坏的碳纤桨的内部。基本上没有什么惊奇,碳纤壳用泡沫填充。做工看起来不错。我原来不知道里面还是有钢丝的。

一片桨完全弯曲开裂变形,另一篇只是有一个小的折裂痕。

网友:
重要的螺丝,一定要上螺丝胶吖。血的教训吖

网友:
玩模型,不拆开自己上胶就上天,那是在拿自己的机机和安全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