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新款的单项轴承真的会打滑!

楼主(2009-02-01):
年前买了新款的wing450,装配好后由于遥控的问题一直没有飞,所以有很长的时间仔细调试,一天用手旋转旋翼头时吃惊的发现居然打滑,我以前的GL都是咬住不放,现在wing450居然打滑,要知道打滑可比咬住情况严重多了,飞行中打滑就会造成飞机失去动力而摔机,凭着经验我猜测可能是单向轴承座的问题,于是换上了原来GL的单项轴承座,果然问题解决(这里要解释一下:我原来的GL的单项轴承座很垃圾,材质很软,几个起落就会磨损而造成大小齿咬住,所以我一直对单项轴承的问题很头疼,看到wing老大的介绍一开始对wing的单项轴承很期待,可结果。。。。。唉。。。。。。难道非要买100多的亚拓原装大齿组?看来wing新款单项轴承座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的不打滑  就是不单向  后来换了德国货啦

网友C:
我用的WING新款单向轴承座没问题啊,就是和楼上一样,单向抱死,现在换了INA,爽歪歪啊

网友D:
我用的WING新款单向轴承座没问题啊,就是和楼上一样,单向抱死,现在换德国的没有问题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打滑  就是不单向  后来换了德国货啦

我的也是 干脆换了副厂的大齿盘 用飞越的单向轴承套就OK了

这个问题WING老大应该该一下

网友:
呵呵,这里一个朋友买的,飞了几次,也出现不单向的情况,后来自己买过换上了~~~~~~
心里一直在想,WING的质量应该不会这么差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WING新款单向轴承座没问题啊,就是和楼上一样,单向抱死,现在换德国的没有问题非常好!

刚买了wing 450v2,请问是否只要换单向轴承就可以了?轴承套要换吗?

网友:
哇,不是吧,,个个都有问题,,,我刚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WING新款单向轴承座没问题啊,就是和楼上一样,单向抱死,现在换了INA,爽歪歪啊

我也想换单向轴承,请问450的单向轴承是什么规格的?  6*10*12   ???

网友:
很吓人的消息

网友:
很抱歉,前一批单向轴承可能质量不太好,因为我们进货时也无法每一个都抽检,不过不是每一个都有问题,只是一小部分。

网友:
不过向单向轴承装入单向轴承套时,如果用户装入的方法不对,会经常损坏单向轴承,装入方法请参看WING的说明书。注意不要太用力,不要直接插入,要旋转插入。

网友C:
单向轴承型号——HF0612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向轴承型号——HF0612

兄弟,过年前忙忘了搞错快递,下次免费发顺风给你,作为补偿。多谢包涵

网友:
回复 网友E:

俺们买回来的是贵工厂的技工装滴...   老大提醒的对  顶

网友:
我真的中奖了,,,我的也是打滑的....

网友:
 不至于这个质量吧??!!以精度好为名的wing

网友F:
打滑倒是好说 用点轴承胶就OK 应该是轴承座的问题
我用飞越的也是这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滑倒是好说 用点轴承胶就OK 应该是轴承座的问题
我用飞越的也是这毛病

确实,要分析一下问题的原因

我一般是换进口的ina单向轴承,一了百了,用几年都不坏:loveliness:

楼主:
打滑不是轴承座的问题,我觉得是单向轴承套的问题,对比我手头上wing和GL的单向轴承套,wing的外径比GL的大(插入小齿盘就能感觉出,wing的要用力压进去,而且用手几乎拔不出来,GL的放进去很松,所以造成使用wing的会打滑,使用GL的会咬死(这也是为什么飞了一段时间单向轴承套磨损了大小齿会要死)。
所以决定换好的单向轴承套,再把单向轴承也换进口的吧,不知在哪有好的单向轴承套卖,有谁有好的推荐啊?

网友G:
wing原厂的单向轴承座就很好,新款的都是发蓝加硬处理过的。打滑绝对是国产单向轴承的问题。换一个ina的0612,包你安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wing原厂的单向轴承座就很好,新款的都是发蓝加硬处理过的。打滑绝对是国产单向轴承的问题。换一个ina的0612,包你安心

我在你那买的Wing V2,今天首飞。到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单项轴承卡死了,旋翼会带了马达转。
回来拆开发现wing的单项轴承套和其他厂的不一样,用了两个铝环,其他厂都是本身有一个限位环再加铜环。换上后顺滑多了。
单向轴承本来也想换,但是好像不容易拿下来,不知要用什么办法能取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你那买的Wing V2,今天首飞。到第三块电池的时候,单项轴承卡死了,旋翼会带了马达转。
回来拆开发现wing的单项轴承套和其他厂的不一样,用了两个铝环,其他厂都是本身有一个限位环再加铜环。换上后顺滑多了。 ...

单向轴承的换法可以在论坛里搜一下,方法很好很方便的!

网友:
我们店铺里就有进口的ina,只要35元

网友:
我买jiji时候叫楼上的直接换掉了。

网友:
LS的太明智了,我的单向轴承也挂了空挡,两个方向随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