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6可以换固朗450机身吗?

楼主(2009-02-02):
大家好。我的JJ是E016。感觉上E016机身好象没安全感和稳定性。
我想问问能不能把E016的(电调,
电机
,驼机,
陀螺仪
,接收器,)换上固朗450机身上呢?

网友A:
电机电调不行,力不够,其它的,只要是好设备,就没有问题
陀机最好也换过~~

楼主:
我的电机是(无刷马达),陀机不知道换那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