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向左旋转问题

楼主(2009-02-02):
yt450向左旋转(不是特别快,但也不慢),
陀螺仪
调试了N回(陀螺灯常亮),尾巴调试了N回,不知何故?就是锁不住,请各位高手帮忙,我要疯了!

网友A:
不快也不慢很难理解。。。。。
如果是慢慢转应该是感度低(前提是你确定你的陀螺仪工作在锁尾模式)。不一定常亮就是锁尾哦。
如果lz说的不慢也不快是和打满舵一样的速度那肯定是陀螺仪的反向没有调整正确。

网友B:
前天晚上我在飞时,也是向左转
一看,陀螺正常,尾舵正常,当时就晕了,后来一查,是尾桨中联固定在尾轴上的那个螺丝松动了,尾桨的转速未达到要求

楼主:
那怎样才是锁尾呢?

网友C:
左右自旋后当尾舵摇杆回中机尾马上停住就叫所谓 我解释的比较通俗

楼主:
解释的不错,不过我问的是我的飞机怎样调才能锁尾.

网友B:
我教你
将控上的感度调大,再调大,调到不能调大了,肯定就是锁尾了,
如果飞起来后尾部抖,就慢慢慢的调小,调到不左右抖了,就行了

网友B:
在
锁尾模式下,不动飞机, 你向哪边打一点舵再回中,尾舵机就停在你打舵的位置不会回中的,快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