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安装,前缘后掠、后缘前掠的意思

楼主(2009-02-02):
请教大家,机翼安装时,前缘后掠、后缘前掠的意思?

网友A:
梯形机翼就是你所说的这种了.
从飞机上面看的话就是前缘向后.也叫前缘后掠
.后缘向前,也叫后缘前掠了.

网友B:
明白什么是前缘、什么是后缘就好办了!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大家在解释解释。

网友C:
找本入模基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