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PP飘飘的动力配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2-02):
看上一款EPP的飘飘机 翼展900MM 机长700MM
动力配置是
1、XXD 2208 KV2600
2、XXD  25A 无刷电调
3、5030桨
这个好还是用翼龙的配置
1。2212 KV1400
2。30A电调
3。7060浆
电池方面是飞2S 还是3S的好 能留空时间长点就好了
哪个好点?
另外配T6C的控可以吗?还可以玩电直
就是这个JJ

网友:
180有刷  15A电调  2S电池

楼主:
有刷的恐怕不是很好吧。。。

网友:
应该是前者比较好.3S的会很爽,也方便以后的电池利用.
如果2212 1400KV配7060,负载不轻.